[硬件] 台式机非常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4-11-04):
台式机,正常使用,使用环境比较好,没啥灰尘,也没有碰撞。
某一天晚上,机箱的前置 4 个 USB 口,包括 2 个 2.0 和 2 个 3.0, 突然都不能用了。
具体情况是:插上U盘或者其它usb设备,音箱传来一声响,操作系统(win11)有反馈,但是右下角却没有连接的图标。能提供电源,却无法连接。
测试插入的东西有:在其他机器上正常使用的U盘、手柄、U盾等

拆开机箱也看了一眼,接口都正常没动过。
重装了系统(win11,24H2)结果仍然一样。

另外,背后的主板接口的usb正常使用。

这是啥问题嘛?

网友:
有没有可能USB供电有电容失效现象?

网友:
会不会是连接线插头氧化导致接触不良,重新拔插一下插头试试看。

网友:
前置2.0 3.0 分别拔掉试一下,或者换个前置板看看

网友:
你插个usb小灯上去如果不亮,就是主板的供电电路坏了。

网友:
前置usb坏了,弄个延长线吧

网友:
你先确定U盘没问题,按照顺序,重装系统,再判定硬件故障
早上就做了一台系统,插大容量U盘(16G)任务栏弹图标,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设备,我的电脑不展示U盘
奇妙的连USB口键盘,插上自动安装驱动,安装完键盘数字灯都开不起来,但是U口鼠标是认的,小容量4G的lU盘也认
重装解决问题

网友:
线阻过大

楼主:
如果是硬件故障,不太可能4个口,同时出故障吧?
如果是软件故障 ,已经重装过系统了。。。

所以说,这个事特别诡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硬件故障,不太可能4个口,同时出故障吧?
如果是软件故障 ,已经重装过系统了。。。

说不定是前置部分电路出问题了呢。。。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
估计是线太细,或接触不良。我都是用质量好一点的延长线连接机箱后面的usb接口。

网友:
可能是机箱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脑电源试一下,然后就是主板哪里会不会接地了绝缘不好!

网友:
拆开机箱看一下吧,机箱前置USB都是通过插线连接到主板的USB插针的,一起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之前遇到过USB3.0不能用,2.0可用,USB3.0的线都是新的,后来给CPU换硅脂发现风扇下面有个螺丝在装的时候过紧变形,后来搜了说CPU针脚压力过重的话会死机等故障... 重新安装CPU,风扇按压力度控制好,连USB3.0线都没插拔直接正常可用了。

网友:
可能USB供电有电容失效

网友:
原因比较复杂,找个外接usb线,先排除机箱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吧,一步步来,先换USB设备试试,再不行就看前板与主板连接,再不就换个前板啦

网友:
4个usb口同时坏,有可能是前置usb部分电路出问题。建议拆开机箱看一下,机箱前置USB都是通过插线连接到主板的USB插针的,重新插拔连接主板的USB插针看看是否解决。如果问题还没解决,试试更换前置USB连线及插针看看,如果还不行,只能使用背板上usb口了,买个usb延长线hub,接机箱后面的usb接口。

网友:
前置USB插座是否有短路?主板USB供电的可恢复保险是否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