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k r87机械键盘进液修复

楼主(2024-11-04):
咸鱼21包邮买的RK r87。卖家说进了咖啡,导致串键。到手后没测试,没发现串键,倒是方向键都没反应了。开始拆。
外壳是卡扣,一个螺丝也无,要用撬片撬开外壳。拆开马上看看PCB板,果然已腐蚀,有一些干了的咖啡渍。18键热插拔。第一次用热插拔轴的键盘。我买的键盘都是便宜键盘,能用就行的。

方向键的轴座拆下来,焊盘用洗板水擦干净。

轴座装上去。

拆下全部轴体,键盘里面进了咖啡,轴体内部也有咖啡进去,轴体的透明外壳染成了咖啡色。

进了咖啡的轴体拆开刷洗。

补图,刚拆开的全貌。

定位板清洗干净。

全部装回后发现上建没反应,单独拆开上建轴座,没发现断线,上建周围轴座都拆除,发现一个断线位置。用铜丝连起来(在左键轴座下边)。再插上电脑测试,发现全部按键恢复正常。整装再测试一次,还是ok.可以用了。其实上键的灯也是也坏了,拆了PgDN的灯换到上键上。

正常使用中。

楼主:
断线修复的位置,左键轴座处。用手机开手电,放在PCB下方,沿着线路看才找到的。

网友A:
同款白色在用,我的是全键可插拔

网友:
腐蚀断线,仔细修复基本能用

网友B:
清洗一遍确实很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一遍确实很费功夫

我平时喜欢看旧物修复视频,就买了个有问题的试试修复翻新。

网友:
到手之后的工程量具大

网友:
整的漂亮,居然没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白色在用,我的是全键可插拔

刚刚看了下全键热插拔也很有性价比。

网友C:
大键位加易损件热插拔还是一次见。成功捡漏了

网友:
问题不大,清理一下又可以继续干

网友:
腐蚀的地方不大

网友:
修过2 个键盘了   自己拿角磨机切开 改短的

网友:
用手机开手电,放在PCB下方,沿着线路看。

高招学会了。

网友:
全键盘热插拔的对于机械键盘确实好

网友:
这个找问题比较麻烦,清理还是可以的。

楼主:
之前用的键盘是雷柏V500,感觉很按键卡涩,声音很响。用了这个rk r87后,才发现键盘按键居然可以这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键位加易损件热插拔还是一次见。成功捡漏了

是嘛,我看咸鱼有些便宜机械键盘,到手直接可以用的那种,也就30 40左右,之前淘了把雷柏的只要20还包邮。不过这个RK r87键盘手感比雷柏强很多,打字很舒服。

网友D:
看来倒上去的咖啡含水量高,原主人处理不及时,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祝贺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倒上去的咖啡含水量高,原主人处理不及时,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祝贺修复成功。 ...

拆开键盘后,闻到了一股咖啡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