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电视,一修一个懵逼

楼主(2024-11-04):
老家电视坏了,今年夏天40+高温时突然趴窝,今天拖回来练手

上电只有0.5W,明显就是没上电,功率因数只有0.04,轨迹只有高压滤波电容在吃饭

检查5V 12V都没有电压,在检查大小变压器也没有电压,电源输入整流管有DC310V输出,然后就看不懂了···
初步诊断为电源板故障,有310V输入,没有5V 12V输出,大概率时开关电源部分的故障,目测没有元件烧损。

测量功率管有3个,D、S用2K电阻档测量都没有问题(正向0,反向700欧),但是有2个管子G、D有正向700欧,反向0。另外一个G、D正反都无穷大,万用表垃圾没有二极管压降档,只有二极管电阻档(2K)
电源部分故障,我只能看看MOS是都故障,电源芯片挂了我时没办法搞的,那我这么MOS的D、S正常,G、D算是不正常吗?

网友A:
ce2上,ub1的7脚上应该有280v左右,基本上rb31,rb32,ub1坏了。

网友B:
要不,先测量下电源芯片的启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先测量下电源芯片的启动电阻?

芯片吃不透啊,启动电阻在哪都找不到····

网友:
看着像494驱动的电源板

网友C:
大概率UB1损坏导致待机电压没出来,没法二次开机

网友:
板子上面标注还是比较规范的,可以查一下电源芯片附近的电阻和芯片是否起振。

网友:
查一下低压端整流二极管大概率有击穿短路

网友:
万能的某宝淘块拆机板呗   应该不会很贵  当然能自己钻研  那还是要支持一下的

网友:
看着挺简单,修起来很麻烦,我也不会修,只能找人修,估计问题不大,不就是热死了吗,找一找那些大功率本身发热严重的器件,就是它坏了。

网友:
5v待机电压先要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2上,ub1的7脚上应该有280v左右,基本上rb31,rb32,ub1坏了。

厉害了,回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UB1损坏导致待机电压没出来,没法二次开机

ub1是不是整流310,220的整流正常310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UB1损坏导致待机电压没出来,没法二次开机

看错了,UB1是芯片,回头检测下

网友:
这个电源与主板在一起呀!要是分开的还可以换电源板!!!

网友:
12V之类的一般是受控的,也就是必须有待机的5V,然后按开机了,才输出信号控制12V电压出来。

所以先修5VSB;12V还不一定坏了的。

网友:
9楼说得对,RB31和RB32限流电阻坏的可能性最大,用万用表测一下,用轰鸣档测应该是直通的。如果坏了就换下,应该就正常了,这个5V的电压是待机电压。5V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2上,ub1的7脚上应该有280v左右,基本上rb31,rb32,ub1坏了。

找不到rb31.3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