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博世GDR-12v EC 的开关调速问题

楼主(2024-11-04):
关于博世GDR-12v EC 的开关调速问题
今天发现之前淘回来的 无刷小胖子的开关有一点失灵了   把开关打开发现里面掉了一个小弹簧   研究了一下  把弹簧换成12v有刷开关 换向垫片拆下来弹簧正好

网友:
规格、尺寸是一样的,但只是功率不同。
那个板机弹簧随便换一个同长度、同粗细就行了。

网友:
正常使用弹簧怎么会掉了,奇怪

网友:
我昨晚在亚马逊下单一个PS42N-12V最大无刷冲击钻,我刚刚仔细对照了一下图片,长的跟你这个一模一样,是不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