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自行车方向轴承

楼主(2024-11-04):
更换自行车方向轴承
直接升级,用轴承。防水用时间长。

以下是步骤:
  准备工具
- 需要内六角扳手、套筒扳手等合适的工具,用于拆卸和安装零件。
- 首先把自行车前叉从车架上拆下来,通常要松开把立与前叉连接的螺丝。松开螺丝后,就能把前叉从车架头管中抽出。
- 接着清理头管内旧的轴承和碗组。碗组位于头管两端,轴承可能是散珠式或者是密封式的。
安装新轴承
- 对于密封式轴承,要先将其安装在头管相应的位置,一般是通过轻轻敲击或者用专用工具压入。
- 安装好轴承后,将前叉重新插入头管中,然后把把立与前叉连接起来,用工具拧紧螺丝,确保前叉转动灵活且没有松动。

网友A:
换轴承比较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轴承比较简单一点。

方便并用用的时间长多了。珠子用不了几个水,一进水就不行了。轴承是防水的。少量进水没事情。

网友:
直接一体轴承更换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不少照片都拍糊了弱光最好打开闪光灯拍会清楚些。

网友:
封闭轴承好,防水防尘,免维护。

网友B:
自行车维修价格赶上汽车维修了。
一台山地车多年未骑,表现故障前油刹漏油,失去功能,骑行时异响,想着去维修保养一下。
修理店初步判断及报价:
1. 前刹漏油需维修并注油;
2. 中轴损坏。
合计230元

想了想来都来了,修吧。
第二天取车,发现没有搞好。原因:
前刹油管漏油,不方便维修,建议直接换普通碟刹,价格不变,想想也算了吧,修!

结果:油刹变碟刹 + 换中轴 收费230元
然后悲催的事,骑行还是异响…………N句TMD!!

网友C:
这个地方既要径向受力,又要轴向受力,一般选用角接触轴承,楼主这个专用轴承非常完美地实现角向受力,用轴承远比碗组丝滑耐用,以前玩骑行时就想改,可惜当时找不到这种大直径小厚度的角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既要径向受力,又要轴向受力,一般选用角接触轴承,楼主这个专用轴承非常完美地实现角向受力,用轴 ...

拼多多上一套只要十几元。性价比高的很。用44MM的。

网友:
这种方向轴承是不是可以用在摩托车上啊,毕竟都是和方向把一起转向的,价格不贵,经济实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维修价格赶上汽车维修了。
一台山地车多年未骑,表现故障前油刹漏油,失去功能,骑行时异响,想着去 ...

没修好你也付钱?就是修好了,也有一段保修时间,你也太好说话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维修价格赶上汽车维修了。
一台山地车多年未骑,表现故障前油刹漏油,失去功能,骑行时异响,想着去 ...

油刹不就是碟刹吗?你是油刹变线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维修价格赶上汽车维修了。
一台山地车多年未骑,表现故障前油刹漏油,失去功能,骑行时异响,想着去 ...

三转才换了一转,另两转再搞搞没1k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刹不就是碟刹吗?你是油刹变线刹吧?

是的。变线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好你也付钱?就是修好了,也有一段保修时间,你也太好说话了吧?

哎!都不敢去了。估计再去就是链条,后轴,变速器,没1K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转才换了一转,另两转再搞搞没1k下不来

正是这么想的,都不敢去了

网友F:
紧一紧就行呀,不用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紧一紧就行呀,不用换呀!!!

龙头已经进水了,上面的珠子都是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维修价格赶上汽车维修了。
一台山地车多年未骑,表现故障前油刹漏油,失去功能,骑行时异响,想着去 ...

你修一次车,就够买我山地车的钱了。。所以我选择自己修。。不做冤大头。。

网友:
高档自行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