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西顿感应筒灯CEA1301H-S,怎么改常亮呢

楼主(2024-11-04):
开发商玄关安装的感应筒灯,有的时候感应太灵敏了,想着改常亮,用智能开关控制,

闲来无事打算拆开改改,本来以为结构很简单,一拆开懵逼了,超出能力范围之内了
西顿的,还是个品牌,但是开发商带的估计也是工程款,型号CEA1301H-S,马家搜了下同款,还得50+,
居然是雷达+光感,但是这玩意灵敏度无法调节啊,天暗点,老远就感应到人开灯了

打开后壳,开关电源结构的,比通常的阻容的要好点

电源芯片BP286,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正面是一圈LED灯珠,感应模块焊接在中间,还以为是单独插针的,往外拔,结果整个拔下来

拔下来的感应模块,芯片UK963,也没搜到相关信息

有哪位大佬知道怎么改常亮么,直接短接VCC和OUT可以么?

网友:
直接短接VCC和OUT

网友A:
功率这么小感应灵敏些应该也没有太大影响呀!

网友:
我家的玄关也是感应的灯,出门进门换鞋的时候,才会亮,我那个筒灯是朝下的,要用手去感应一下,就是在灯的下部摇一摇手,就会亮,延时几十秒就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这么小感应灵敏些应该也没有太大影响呀!

晚上太容易亮了,本来关个灯看电视,一会亮一下

网友:
做工还可以,锁紧灯板 的螺丝下面还有绝缘垫片

网友:
加个开关就行呀!!!

网友:
可以试试 OUT和vcc短接(大概率是这个)或者 out和GND 短接    哪种会亮灯。操作的时候断电!

网友:
改常亮直接短接VCC和OUT应该可以,你可以用表测一下,V+是不是和OUT直连,V+与GND直连?

网友:
拆过一个感应灯,把感应模块拔了就是常亮了,如果不行就按楼上说的短接VCC和OUT,或串个1K电阻试试。

网友:
把黑线焊到R3位置

网友(2025-04-01):
晚上做小夜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