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插个公牛排插板

楼主(2024-11-04):
昨天拆罗技G102鼠标,这个插座是一起拆洗的,因为要粘线所以今天才装

这个插座是跟G102一起来的,原因是我去买洗地机的充电器,然后要发货了老板说找不到了,就送了我这个插线板,G102也是一家的
这东东,不知来路的,不清洁干净是不敢用,所以就真的全拆了清洗了一次
====================
PS:其实不建议大家买这种剪线的插座的,多数是有问题才丢掉或是卖掉,然后收废品的把线剪了再流到小黄鱼上。这个插座就是开关不行了,而且这个开关还是公牛的,买个开关都比插座贵了。故障是开关弹簧力不够导致接触不良导致触点打火发黑最终不通电了。我是实在是找不到一样的开关把开关拆了触点打磨后,在弹簧安装孔内加了一截塑胶来加大弹簧压力。最终测了下内阻很小等于万用表短值了再装的。
然后剪线的插座还有个卫生问题。
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多数坛友都是有相关知识的,但不排除有小白相捡便宜又没相关知识的。插座这东西这几年新国标后才杂牌的少,之前的用细线的,铁触点的大把,一插大功率电器就发热,甚至起火。
一个合格的插座,从插头,线材,开关,触点,外壳都是有要求的。所以,能买成品就买成品吧。
===================
全家福

============================
这是线头,不建议买剪线的也在这,以前都是用压座固定线材,现在为了成本工艺,都是订制线,然后固定头跟线是注塑在一起的,用外壳卡住。所以你换线就没得想办法固定线,要不用一段时间移动或是别的原因线就可能拉断或是外层绝缘皮裂开。
我没办法,把原线从固定头里拉出,然后穿入线后打胶固定

焊线,套管

然后装起来

看起来有点乱,但是LN是分开左右的了

用的2芯线,因为上次工地剩了点,0.75的国标护套线。所以没有地线了,还有就是手上只有公牛的2插了,下次买个三插再换,插座还是得用三插的,固定紧很多。
搞定完工,免费的插座修好了

网友:
厉害,分解性拆散。

网友:
没有几家生产的插排舍得用料的,这种插排用在一般场合还凑合。

网友A:
墙壁那种兼容圆孔的两孔插座使用时间长了最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壁那种兼容圆孔的两孔插座使用时间长了最容易接触不良。

所以才有了新国标的插座直接没有圆孔了

网友B:
既然开关坏了

您还使用的两芯线
那还不如绕过开关,
直接接在铜柱上

网友C:
之前坛里有个人卖公牛的开关,9.9包邮了几十个。不过都是跷跷板的,不是按压的。跷跷板的寿命要比按压的长很多。我改了很多插排,到现在也没用完。卖家是浙江慈溪那边发货,我觉得是公牛厂里流出来得。确实是原装开关,开关都带标的,这种并不对市面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开关坏了

您还使用的两芯线

修好了,有个开关还是方便点的。重打磨了开关触点,解决了弹簧弹力不足的问题,其实只要弹簧弹力足能有力的压住触点,,接触电阻约等于短路电阻,是没有问题的。要是修不好我是打算不要开关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坛里有个人卖公牛的开关,9.9包邮了几十个。不过都是跷跷板的,不是按压的。跷跷板的寿命要比按压的长 ...

其实这个够用就好,买多也没多大用。插座还是装修时多留点墙上插座好,用这个是没有办法时的用法了。
公牛说好不好,说差不差,但是用料还行,用个2000W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个讲究人,洗得真彻底

网友:
公牛的排插,用料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总体做工用料看上去还不错滴

网友D:
现在什么品牌产品,只要出名了,高仿的就来了,我见过BILL,而不是BULL,哈哈,国人真有才,看来菏泽出名的孙有才的同门师兄遍地全国啊。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这位兄台拆得倒是非常的彻底,洗的也是非常的干净。要是我就直接绕过开关接线了,要不就改个船型的上去。。。

网友:
拆得很碎,洗得很白。

如何洗的,上消毒液了?
有些人喜欢淘二手国外排插,喜欢铜条看起来粗壮,得花心思清洗和消毒

网友:
洗得够干净的。

网友:
自用插排还是选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什么品牌产品,只要出名了,高仿的就来了,我见过BILL,而不是BULL,哈哈,国人真有才,看来菏泽出名的 ...

我还见过BVLL BUII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