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DC68扫地机改锂电问题

楼主(2024-11-04):
邻居丢到垃圾桶的科沃斯扫地机器人,捡回家看看能不能修好,型号是DC68。

长这个样子:

充电后按auto键,不走。手机安装APP联通后,报错:LDS故障。本站翻了一会儿帖子,LDS故障就是雷达坏了,一般是皮带断了。拆卡外壳,果然是皮带断了,某宝8块钱两根,下单等待。

继续测试,几分钟后语言报告没电了,取出电池看,如下:

10颗镍氢电池,SC3000mah,总共12V。万用表测一下,只有8V左右了,估计有电芯不行了。继续拆:

红色是正,黑色是负,两根蓝色是温控接一个热敏电阻,常温是10K。第一个疑问:镍氢电池充电不需要平衡板吗?

逐个测量,有4颗坏了,电压只有0.2v。怎么办呢,第一反应就是换锂电池,家里有一堆锂电池,点焊机、镍片什么都可有,自己做一个。

12V嘛,3串应该够了,这样安排:

放进去看看,完美啊,刚刚卡住。

别急,现在问题来了。

先接上自制的12V电池包,充满电的,但是APP上显示电量红色,不科学啊,于是就搜到这个帖子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179&extra=&highlight=%E7%A7%91%E6%B2%83%E6%96%AF&page=1

科沃斯大部分机子用的镍氢电池判断电池充满是监控热敏电阻10k,温度上升,热敏电阻下降到4k左右好像认为满了,停止充电。如果直接改4串锂电,电压可以冲到15.7v左右,然后机子报错,认为电池电压异常

意思就是改了锂电池,但是充电状态搞不定。

总结一下,请教大家:
1、如果改锂电池,充电状态怎么搞定?
2、充电电压是20V,镍氢电池只有12V,镍氢电池不怕过充过放吗?
3、如果改锂电,3串好还是4串好?

网友A:
充满后就给热敏电阻加热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科沃斯也是镍氢电池的!还会自己充电

网友B:
改锂电的话应该还要改充电电路(无论3串还是4串),不改电路的话,只能把电池拿出来充。
另外10颗镍氢满电电压至少有14v,不是12v

网友:
扫地机器人用着省事儿

网友:
20V,镍氢电池只有12V,镍氢电池不怕过充过放吗   应该有充电保护电路。就像,笔记本电压20V左右,内置电池3节锂电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后就给热敏电阻加热

用热敏电阻科学吗,要是在冬天的东北,岂不是一直充不满?

网友:
用镍氢电池的扫地机,应该也是比较老了

楼主:
花钱的乐趣远不如捡垃圾的乐趣。。。

网友:
直接换新或者是最好的做法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板的事,保护电路不一样。

网友:
可以先改镍氢电池组用着。改锂电,4串要比3串电量足一些。

网友:
充电电压是20V,镍氢电池只有12V,可能是采用的脉冲充电方式,而不是常规的恒压恒流充电。

网友:
要不就把热敏电阻改掉改成5k的不行吗?

网友:
可以改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锂电的话应该还要改充电电路(无论3串还是4串),不改电路的话,只能把电池拿出来充。
另外10颗镍氢满电 ...

同意,而且估计3串锂电充满12.6v,扫地机都还觉得这个电压是低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而且估计3串锂电充满12.6v,扫地机都还觉得这个电压是低电量

是的,充满电12V也是低电压,不工作。

不折腾了,买了一个电池包,60块钱。皮带也换上了,正常工作。

网友:
电池不一样,充电、检测方式也不一样,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热敏电阻科学吗,要是在冬天的东北,岂不是一直充不满?

是啊,在北方我家冬天屋里只有零上30度,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