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xp8930电源

楼主(2024-11-04):
之前xps8930 开机故障,在排查时发现电源的风扇从来未启动过,无论是开机自检,还是电源强制开机。

今天有空拆开看看是不是风扇故障,好简单的,感觉dell也缩水了,

接12v风扇转的很快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风扇是两线的,怎么启动的,好像也没看到有温控电阻啊

网友:
顺藤摸瓜查线路呗,其实我也不会

网友:
  先试试转不转  找个外接电

网友:
很多电源风扇都是两线

网友A:
现在电源里面的内容确实不多,不知道这个代工厂是哪家(台达、光宝、群光),LZ可以发一下标签更好

网友:
风扇直接接到电源就行呀!!!

网友:
温度检测在电源板子上,到了温度就给风扇通电,温度降了就断电,两线也没问题,拆过很多铝壳电源都是两线的温控风扇。

网友:
估计板子带温控

网友:
功率虽不大,这货十有八九怕没温控,顺着风扇的线找找,如有还真的能节能!

网友:
电路板上带温控,电风扇上不带就是两线的

网友:
这个电源结构一般

网友:
板子不带温控就不是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源里面的内容确实不多,不知道这个代工厂是哪家(台达、光宝、群光),LZ可以发一下标签更好 ...

补了张照片,是康舒的

网友B:
台式机很多低端电源风扇都是两线的,直接接的板子上的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很多低端电源风扇都是两线的,直接接的板子上的12V。

关键是没见转过,接12v风扇又没问题

网友:
风扇直接接到电源12V就行了,简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