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功率计量器拆解,背光怎么加?

楼主(2024-11-04):
功率计量器价格也越来越低,最近买了个最低配,无蓝牙无背光,虽然电路板上都预留了位置,各位来看看,怎么加?这两个位置就是预留的背光吧?led灯珠哪里拆?

网友A:
论坛里很多改装的帖子了,搜一下就有,加LED不难,主要是更要加背光板匀光。
话说你这个是啥牌子的?

网友:
芯片全没字了,这国产神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很多改装的帖子了,搜一下就有,加LED不难,主要是更要加背光板匀光。
话说你这个是啥牌子的? ...

再弈,不知啥杂牌子

网友:
找些差不多尺寸的背光板接上去

网友:
我拆pos机背光板的led改的

网友B:
有不用的pos机或其它带背光的机子拆了改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用的pos机或其它带背光的机子拆了改最好了

很好!我还真有一个没用的POS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我还真有一个没用的POS机

那就好办,就是LED是贴片的比较难焊,就看你的手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很多改装的帖子了,搜一下就有,加LED不难,主要是更要加背光板匀光。
话说你这个是啥牌子的? ...

也不能这样说,如果是用残次品集成块组装的呢!哈哈!

网友:
U6是蓝牙芯片,那4个都是LED灯把

网友:
纯折腾,多个背光又有啥用

网友:
继电器是干啥的,怎么省略了?

网友:
我的北电海盗版,无限重启

网友:
这样,手头的似乎更低端,等看看给能加灯

网友:
看板子上U2像是驱动背光的,也许装上LED就有背光了。

网友:
加背光也没大用,谁晚上用安。

网友:
晚上使用时加个手机

我就是这么搞的

能省钱,还省心

网友:
把背板的阻容原件及驱动三极管焊上LED背光焊上去才能点亮

网友:
加背光板比较麻烦,加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