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音频对录线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11-04):
是把播放设备的线路输出作为麦克风信号输出到录音设备么?

这种线,是不是自己也有办法制作?

网友:
对录音有高质量要求的话,肯定不是直接插麦克风的。一般录音设备都有LINE IN 输入的。。放音设备输出就可以直接插入LINE IN 口。
比如电脑后面的三个3.5MM的插口,一般是喇叭输出,麦克风输入,LINE IN输入。就可以把放音设备(比如MP3等)的3.5MM输出口对插到电脑的LINE IN 口。就可以直录了。。

网友:
300欧电阻串联,中间300欧电阻接地!

网友:
这个线就是普通的直通线

网友:
要看用在什么设备上,普通的模拟信号的设备,输出有耳机、线路输出;输入有麦克风、线路输入;录音的时候根据输出音量还要调一下输入电平。线就是最简单的端对端的直连线。
还有一种是3.5mm的头,走数字信号的,各家标准稍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