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体电脑能识别磁盘,不显示容量

楼主(2024-11-04):
在磁盘管理里能看见,但是不显示容量,怎么回事?

网友:
固体电脑?试试液体的

网友:
是不是要先格式化一下

网友:
液体的电脑

网友:
楼上几位真皮呀

网友:
我也进来想看看楼主有没有液体电脑

网友:
嗯 可能是固体电脑太干枯了,请加点液体后或许能行。

网友:
一帮人没一个靠谱的,一看这就是个小白,还嘲笑人家,新固态就是没创建磁盘盘符,用着用着这样可能固态坏了,可能直接到开卡模式了,小白就直接换固态硬盘吧

网友:
没分区,或者盘识别问题,不贴图大家可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