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omRon MC-246 温度计拆解和改进

楼主(2024-11-04):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家里用了8年的温度计坏掉了,换上新电池还是没有反应。苏宁有券,重新买了一个。看到有两个新款,有快速测温功能,本来想试试的,但考虑到使用比较复杂容易懵圈,还是算了。收货后一起拍个照,左边是旧的,右边是新的。

旧温度计的body。

用指甲可以打开电池仓盖。

电池仓盖有密封圈,这个温度计允许短时间浸水。

端盖是超声波焊接,用美工刀切入缝隙撬开。

内芯可以往外拉出。

到了这个位置卡住了,用力一拔。

发现里面温度传感器的引线扯断了。

机芯。

切开4个固定塑料柱,取下印刷电路板。

原来是电池漏液腐蚀的接触点,刮干净后重新组装,装上电池能正常显示。但传感器引线断了,修好得花半小时,而且修好了也没什么用。

机芯零部件全家福。上排左起:压电陶瓷蜂鸣片、印刷电路板、按钮导电胶。中排左起:蜂鸣片接触组件、液晶显示器和导电橡胶条、电池接触组件。下面是机芯底壳。

前车之鉴,给新温度计的电池接触片的润滑硅脂,防止氧化。

再注入密封硅胶,注意不要过量,以免填到按钮的位置,影响按钮的动作。

阻断了内部空间,即使电池漏液也无法再流到印刷电路板上。

温度计设计很好,制造工艺也不错,用料扎实,印刷板上的镀金闪闪发光,电池接触片虽然被电池漏液腐蚀过,但完全没有留下痕迹,唯独是塑料外壳有点发黄和变脆。新的温度计外壳比8年前的产品差了一点,不过价格也下降了。有我的独家抗漏液加成,希望它能够服务10年以上。

网友:
拆解的细 致,电池漏液太坏

网友:
这玩意一拆就废

网友:
电池漏液是个大问题,希望这样能解决。

网友:
拆解很详细

网友:
omRon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特殊时期发的

网友:
三年疫情期间老贵了,现在也是白菜价

网友:
厂家建议使用5年,过期误差大,要校准避免误判。
厂家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
温度探头呢

网友:
这都准备好漏液了,必须买严重过期电池用才行

网友A:
也拆过一个电子体温计,同样是把温度探头的线拉断了。

网友:
牛屎真够圆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拆过一个电子体温计,同样是把温度探头的线拉断了。

修费如费

网友:
这种体温计时间久了电池容易漏液,传感器引线一般是拆的过程中拉断的

网友:
同款温度计,前排围观大佬

网友:
omRon的产品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之前还有个海尔的 是前面头脱落了, 连着两根线, 用快干胶粘回去的. 于是又买了个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