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夏天出水太热怎么办?

楼主(2024-11-04):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结论前置
在珠三角,燃气热水器2kW的最低热负荷才好用。林内的微火苗技术也出水太烫,另外林内声称热负荷调节范围10:1是指最大流量的机器,大小机器的最小热负荷都是3.6kW。用减压阀也不能降低热水器的最小热负荷。
这个结论是基于普通家庭常见的6升/分钟的流量。
旧热水器

家住顶楼,加了自动增压泵。这台热水器夏季的时候火力开到最小,出水还是嫌太热了。换新的热水器必须考虑最小热负荷。以下是实测数据,热负荷按照天然气平均热值38.46kJ/L计算。
水流量调节范围3.32~4.49L/min。
燃气流量调节范围
冬季档10.77~24.49L/min,对应6.9kW~/15.7kW。
夏季档6.58~8.12L/min,对应4.2kW~/5.2kW。
功率调节幅度小于4:1,夏天水太烫,不得不关小燃气阀,此时水流量3.75L/min,热水2.05kW。燃气流量3.55L/min,热负荷2.28kW,估算的热效率是90%,还是不错的。
那最大水量的时候对应是2.73kW热负荷。以此最小热负荷为目标找热水器。
网上可以查到最小热负荷的机器里,云米4千瓦、林内是3.6kW。但我家是开放厨房,然后又没有阳台,达不到林内的安装要求,通过官方无法安装。那干脆到闲鱼买,自己安装好了。
“新”热水器
这台二手RUS-11FEK是双伺服比例阀的,号称林内最耐造的型号。

自己安装完之后实测。测水温用儿童沐浴温度计,偏高0.5℃,后续用来计算温差,影响不大。

今天下午很热,进水温度35度。在广东有时候晚上的进水温度都这么高。

热水器设置35度,实际出水温度43.5度,热水功率3.73kW。燃气流量已经处于最小状态。

该机型带微火苗技术,标称最小热负荷4kW,7年后的今天的微火苗技术最小热负荷3.6kW。

1分36秒31消耗天然气10升。燃气流量6.23L/min,4.01kW。

宜家的花洒拆掉了节流环,热水器水流量自动,应该已经是最大流量,实测6.27L/min。

依靠调小燃气阀门,大约7℃温升,燃气流量4.70L/min,3.01kW,但是调小了阀门会导致热水器无法正常点火,打算试试用燃气减压阀能不能降低最小热负荷又不影响打火。
减压阀试验
淘宝了一个河北廊坊的燃气炉专用减压阀装上去。

肥皂水试漏,一切正常开始试验。

调整到点火刚好正常,再小点不着了。宜家花洒重新加上节流环降低水量,同时水温调低,迫使燃气比例阀处于最小状态。

此时出水温度40℃。

秒表实测燃气表转速,热水器热负荷依然是4kW,完全没有下降。另外还带来一个问题:调高水温,燃气比例阀开大的时候,风机转速上升,会把火苗吹灭。试验失败。
花洒流量
我曾经用过一个松下的中东版即热式电热水器,它自带的花洒看上去很不起眼,但有个神奇的能力,就是在2.7升每分钟的流量下都能很舒适的淋浴,我换过其他的花洒,这么低的流量根本是没法用。我家现在用的宜家花洒,3.3升流量下还比不上那个松下自带的花洒,4升流量才行。从环保的角度,如果每天淋浴15分钟,在广东地区每增加1升/分钟的流量,一年耗水会增加5.5立方米、碳排放增加16kg。
后记
有软文称华帝的JA3系列有两排火技术,能解决夏天水太热的问题,但是没有具体的技术参数,华帝官方宣传也没有提到,估计也是个噱头。下面是四川有关部门实测市面上热水器的数据表。专门测了最小热负荷,也没有哪家热水器能做到3kW以下。期待产品进步,有朝一日能满足这个需求。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8小时。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A:
没看懂,“进水温度35度”,你想要多少度的热水呢?
水龙头那儿不是有冷热俩进水管子麽,左右转转就能调冷热了啊
水都35度了,天该多热,还要用更热的水给孩子洗?跟你相反,这么热的天我们这儿都是冲凉,没人大热天再用热水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进水温度35度”,你想要多少度的热水呢?
水龙头那儿不是有冷热俩进水管子麽,左右转转就能调冷 ...

你说的电热水器吧?燃气热水器一般没有混水阀

网友:
我也没看懂楼主的意思,“进水温度35度”,你想要多少度的热水呢?你在冷热水切换的那个混水总阀,直接切换到冷水,温度就是35度,够用了,这时候热水器会熄火,不再加热。

网友:
嘿嘿,用过才知道,这种热水器用混水阀,开太烫了调到混点冷水,水就凉了
忽冷忽热,一光火,买了个储水式的,随意调节水温,这特么才叫享受人生

网友:
都说了是夏天了,怎么还洗热水,我洗冷水都能把浴室搞得烟雾缭绕。

网友:
无需如此折腾,混入冷水即可。

网友:
我家夏天关小天然气阀,冬天正常开最大。

网友:
网上有“恒温混水阀”,买一个装上,完事。

网友B:
看来你们都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我是太明白了

楼主的意思是进水35度,想出水40度,但是热水器哪怕最小功率加热,出水温度也远超40度
如果用混水阀,混进来点冷水,那么热水流量就会下降,热水器就会熄火。

之前家里用地暖锅炉当热水器,由于最低功率太高,一到夏天洗澡简直是折磨,后来换了13升的热水器,效果好不是一点点,其实很多人说热水器需要16升20升,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升数越少,最低功率越低,这样才能在夏天满足使用。

网友:
把天然气阀门关小点就行了

网友:
关小燃气进气阀,小至只要能保证点燃并持续燃烧的位置。

网友:
关小点进气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们都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我是太明白了

楼主的意思是进水35度,想出水40度,但是热水器哪怕最小功率 ...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但这样的话,我觉得用燃气热水器是没必要的,为啥不用电的?我家的海尔热水器带增容技术,实际就是两套加热,一套正常加热,一套出水即时加热,但这个功率小,只3KW,做为即热是根本不够用的,但有个优点,就是水温大于28度时,可以无限制供应37度的热水,换个理解就是只需要3KW的功率就能将水连续不断的从28度加热到37度,为啥不用这种电热水器?

网友:
这个问题今年夏天解决了,增加一个增压泵,加大流量

网友:
你要是啥都不懂 或许早安安稳稳用上厂家安装的林内热水器了

包括家里装修我看也是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想自己折腾,可以尝试换温度感应头,挑比现在温控感应头阻值低百分之5-10的换上。注意不能低的太多,太多可能会出故障码。也可以在温控头回路并一个大阻值的固定阻值电阻。注意改后显示温度比实际出水水温要高。

网友:
看你们说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办法,我觉得9楼的办法最实用、靠谱!

网友:
万家乐累了我4年调试,今年我已经解决,并亲自测试了,优酷我发了视频.
看我在手电论坛发的贴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 ... p;extra=&page=2

-3 yk:/海尔jsq31-16KL3c燃气热水器测试令人满意一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 ... c17fb14ab85547d5fd7 长按复制此口令$NOrz3VPgbBG$,打开【优酷APP】,在搜索框中粘贴,即可观看啦~
上传了5个视频到优酷。进入后可以看全部测试视频,都是公开的。
注 冷水进水温度基本是32-33度,冷水进水压力3.3公斤左右测试的。
最早的是万家乐热水器设置36度,故意换了一个阻力比较大的花洒测试,热水出水温度到了46度。
有一个视频也是这个花洒测试海尔KL3C热水器,设置32度热水出水温度基本35度,就是说温升3度没有虚标,
设置35度出水温度基本35度,
设置43度基本43栋。
用阻力大阻力小的花洒都没有问题。
热水器屏幕显示的是设置温度不跳变的。
总的来说海尔KL3C天然气热水器完全没有虚标。5段最小微火焰温升3度,小火苗还省气。
从今后摆脱了万家乐热水器夏天烫冬天冷要调整工厂模式参数夏天关小燃气阀的烦劳问题。这个用了4年的万家乐热水器安装师傅100元买走了。
这个螃蟹吃对了。就看寿命怎样了。

网友:
只有 2kW的最低热负荷. 最高温升3度.我亲自测试的有视频.

原来万家乐的调参数,关小燃气阀都搞尽了,一年要调 夏,冬,秋 三次.还不满意.
我湖南要买16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