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新款12伏快充改慢充(5385-Li-12)

楼主(2024-11-04):
近一年,大有 5767和5208比较火,前两天也入了5767  充电器是快充,12伏3.6A  整体功耗50瓦。电池是三杰的2000mA的动力电池。充电速率接近2库了。个人感觉有点不妥,虽然充电快了,但是绝对是会加速电池老化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小电流充电最好。所以就有了改慢充电速度的想法。

拆开看了,电流采样是5个电阻并联。好办了,直接去掉两个,充电电流就下来了。改后整体功率30瓦,实际电池端应该在2A左右,没有钳表,懒得再动电路。2A是1库充电,比原来减小近一半,够用了。寿命肯定会好一些。三块电池,没有必要整快充。原来半个小时充满,现在一个小时充满,对于我来说完全没影响。
如果你也一样希望电池寿命长一点,在没有快充需求的前提下,也可以改一下。

网友A:
别人是想尽办法去增加电流的

楼主是正确的。

网友B:
移位的办法是好办法,防止零件找不到了。必要的时候方便还原。

网友C:
要是能把充满截止电压调低点就更好了,

比如12.6V调成12V,容量少不了多少,但对电池伤害小多了。

网友D:
慢充寿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充寿命更长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把充满截止电压调低点就更好了,

比如12.6V调成12V,容量少不了多少,但对电池伤害小多了。 ...

我感觉只要不超12.6 就算充满  也没啥问题。关键在于超压  如果超过12.6就是不可逆的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是想尽办法去增加电流的

没有快充需求,还是小电流好些。一个小时和半个小时实际区别不太大。但是对电池寿命的影响,绝对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只要不超12.6 就算充满  也没啥问题。关键在于超压  如果超过12.6就是不可逆的损坏了。 ...

有手机厂商数据表明,充到80%和100%充满,对电池循环损耗高5倍以上。

网友E:
有道理。关键是怎么找到采样电路

网友F:
充电器不错,建议改成1a,更稳当

网友:
慢充增加电池寿命

网友:
对电池没那么大的影响吧,快充还是作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手机厂商数据表明,充到80%和100%充满,对电池循环损耗高5倍以上。

对于那些做工的家伙没事,你没注意一条:冲到100%以上放置一晚,造成电池寿命伤害。如果充到100%马上就开始放电,倒是没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手机厂商数据表明,充到80%和100%充满,对电池循环损耗高5倍以上。

让他在Nature上发个论文,看看会不会成为世界的焦点。看看他敢不敢   如果差距那么大,早就把充电截止电压定到80%容量的电压了。
电池寿命的问题   充电电流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放电电流。然后是充电最高电压,最后是放电最低电压。充电最高电压对寿命的影响,完全没有那么大。但是超压的影响却非常大,而且不可逆损伤。
充电只能充到80   放电只能放到20   最终可用的只有60了。 这样使用,完全失去了意义。延长了寿命,损失了容量。而且会增加电池装配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关键是怎么找到采样电路

开关电源原理懂一点   慢慢研究  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不错,建议改成1a,更稳当

1a有点太小了,充满要2个小时以上。动力电池,厂家容量测试都是1库充10库放。2a正好是1库 符合厂家设计标准。能有效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位的办法是好办法,防止零件找不到了。必要的时候方便还原。

是这么回事。哈哈哈
这种改动小的,我都是把原件一个引脚上锡,然后焊在原来的一个焊盘上,方便后续需要的时候复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让他在Nature上发个论文,看看会不会成为世界的焦点。看看他敢不敢   如果差距那么大,早就把充电 ...

不是一家这样说的们虽然电池充电循环寿命是按照充满计算(猜测),但为了更多的延长使用寿命厂家还是建议不充满。

这是某品牌安卓的:

这是苹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家这样说的们虽然电池充电循环寿命是按照充满计算(猜测),但为了更多的延长使用寿命厂家还是建议 ...

不充满确实可以延长寿命。但是幅度没有那么大。充80就比充100延长5倍的电池寿命,完全是扯淡。个人认为   80和100相比  有5-15的寿命延长比例,就已经是挺大了。哪个电芯生产厂家建议你不充满了?都是应用厂家的建议。比如手机厂  汽车厂等等。而且,充到80到底能有多大优势,没有谁能拿出真实准确的数据。都是推荐充到80而已。

就图上那个软件的数据你能信?自己实际验证验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