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国标雅迪电动车TTFAR智能石墨烯铅酸电池充电器的秘密-DZQS4830-01

楼主(2024-11-04):
对对对,上个月买了个雅迪电动车,新-新国标,2024新国标,之前2019还是2020也有一个新国标,所以多加一个新。

原配的充电器是石墨烯的,插头也是新国标GB42296,好奇拆开看看。

主要是这个头子,中间有两根针,协议通讯用,拆开看看实际有没有连线

国标文件里面铅酸和锂电是不同的

南京锡普尔代工

三段式智能充电器,裸露的插头是负极

包装盒,说明书,充电器,48V3A,比一般的48V1.8A的大一点,因为配的是4820石墨烯铅酸

背面有参数,最高电压是60.1V,好像有点高,一般铅酸59V吧

出厂日期去年底,算是库存货吗,普通十字螺丝好评

有份说明书,看来石墨烯电池比普通电池充电电压就是要高一点

开壳,两颗螺丝,4个卡扣,没有胶水,好评,里面都是灌胶的

风扇是一贯西普尔

散热片很厚实

初级EMI到位

输入输出都是插线,中间有个密封的盒子,里面是PWM芯片吗

重点来了,输出线只有两根,没错,没有协议

量了一下两根细针是没有相互连接的,有一根针是接负极,另一根悬空,所以充电器是可以通用的,不用怕新国标2024

充电口在车斗,放水杯的地方,有盖子,基本防雨水

充电功率192W,效率不太高,算它52V3A电流也只有不到82%的效率

又买了12条小金鱼,前门几批死光光

网友A:
西普尔原厂的充电器还是不错的,之前的鱼为啥都嘎了?

网友B:
什么都跟石墨烯扯上关系...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C:
我觉得你不适合养鱼。都养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普尔原厂的充电器还是不错的,之前的鱼为啥都嘎了?

因为晚上嫌吵有人把增氧泵关了,关一次噶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跟石墨烯扯上关系...

加上石墨烯三个字,电池贵两百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不适合养鱼。都养死了

确实,之前买的各种鱼都死光了,只剩几条河里捞的小野鱼比较顽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晚上嫌吵有人把增氧泵关了,关一次噶一条

增氧泵是太阳能供电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晚上嫌吵有人把增氧泵关了,关一次噶一条

你不会用功率小一点的啊,或者限制电流电压...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E:
我还有一个这样的不充电,都是黑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氧泵是太阳能供电的吗?

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锂电池给泵供电,泵有个硬开关,晚上还是有点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用功率小一点的啊,或者限制电流电压...

调到最小,也有噪音,夜里比较明显哈哈

网友F:
看样子应该不错,但是又是一次性的了,坏了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一个这样的不充电,都是黑胶……

黑胶的比较难修,铲胶容易伤到板子上的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应该不错,但是又是一次性的了,坏了就扔

充电器尽量不要摔,不要进水,应该能用好久

网友G:
小鱼本来在活水里自由自在,如今养在鱼缸里做打工的牛马,当然嘎的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鱼本来在活水里自由自在,如今养在鱼缸里做打工的牛马,当然嘎的快了 ...

好有道理的样子...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晚上嫌吵有人把增氧泵关了,关一次噶一条

换个静音的增氧泵吧,老这么买鱼也挺费钱的

网友:
把电压改到每节电池最高14.5V,可以多用一年,超过14.5V减寿

网友:
新新国标就是最新,电力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