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用sm2258H+asm235cm+NW821搞U盘出来后速度好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04):
用2285H+NW821搞U盘出来后速度好慢,是什么原因?

Enable NCQ
Enable Program Fail Handle
Disable early move and retire function
Enable Scramble
Disable Cache Program
Enable Return UNC
Enable Standby Mode
Enable DIPM
Enable HIPM
Enable FW Auto Partial to Slumber
Disable Output UART Function
Max SATA Speed is Gen3
Enable ATA Write Cache
Disable AES
Not Support TCG Opal
Not Support eDrive
Disable Pyrite
Disable Opalite
Enable S.M.A.R.T Function
Disable HW Write Protect(dummy write)
Output Drive Strength is Not support
Enable Fix Device Temperature
Fix Device Temperature as : 0 C
Enable Flash DDR-400
Enable SCT
Enable PHYEvent
Disable WWN
Enable Support Device Sleep
Enable Smart Temperture
Enable Toggle DASP
Enable SSC
SSC Range : Default
Enable Flush Dram as SPOR
Disable DEVSLP without Slumber
Read Retry Iteration: 1
SMART Vendor ID: 0
Sata Tx Preemphasis Gen1: 21
Sata Tx Preemphasis Gen2: 21
Sata Tx Preemphasis Gen3: 21
Sata Tx Amplitude Gen1: 84
Sata Tx Amplitude Gen2: 84
Sata Tx Amplitude Gen3: 96
Early Retire PE : 0
SATA Phy Rx Equalizer: 0
Enable ODT and Differential Clock
Force IM Feature Command
Enable LED High Active
Disable L06B Direct Write
Extend Erase Interval : Default
Disable Thermal Throttling

========== RDT & LTS Setting ==========
RDT Hours : 0
RDT Temperature TH : Don't Care!
LTS Setup Time : 0 mins
LTS Dram Test Time : 0 mins
RDT ECC Fail Count Threshold : Don't Care!
RDT Erase Fail Count Threshold : Don't Care!
RDT Program Fail Count Threshold : Don't Care!
RDT Total Fail Count Threshold : Don't Care!
RDT Loop : 1
RDT MLC ECC Error Bit Threshold : 20
RDT SLC ECC Error Bit Threshold : 10
RDT Retry: Disable
RDT Method: One Block Write/Read
Disable RDT
Disable LTS

========== CID BUffer Setting ==========
47 7D 02 00 50 00 06 11 08 64 00 03 1E 00 00 00
04 29 8F 27 00 00 00 00 80 00 00 00 00 03 21 01
00 00 03 00 84 00 33 00 00 00 FF FF 03 83 52 51
00 00 00 00 32 00 82 04 00 F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14 00 4C 01 0C 00 10 81 00 18 55 01 00
15 15 15 54 54 60 09 C4 09 00 64 00 64 00 00 00
00 00 00 96 00 00 00 00 00 00 00 0A 00 04 00 00
53 4D 32 32 35 38 41 41 20 43 49 44 50 41 47 45

MP Flash Select: Micron,2Tbit,MT29F2T08CUCBB(L06B)(SM2258)
CH0 IO Driving: 0xAA 0x10 0xAA 0x00 0xAA 0x12 0xAA 0x12
CH1 IO Driving: 0xAA 0x10 0xAA 0x00 0xAA 0x12 0xAA 0x12
CH2 IO Driving: 0xAA 0x10 0xAA 0x00 0xAA 0x12 0xAA 0x12
CH3 IO Driving: 0xAA 0x10 0xAA 0x00 0xAA 0x12 0xAA 0x12
External Interleave Mode
Interleave Mode
2 Way Interleave
1 Way Internal Interleave (Internal Die Number)
2 Way external Interleave
Total Channel Number : 4
DRAM size is 1GB
Single DRAM
DRAM Vendor: Micron
DRAM Clock: 400Mhz
ACTLSB mode
ISP Code Base : L06B
Support UnAlign Plane
No support 78 Command
Plane2SeqBlock
Flash Type is TLC
Page size : 16k
Page 1024
Don't Program MSB
IM 4K Flash
Micron SLC Reliable
Spare ECC setting: 24b(26B+26B)
Plane number: 4
Sync Mode Flash
Manual To Toggle
Multi Plane Mode
Enable Multi Plane Read
Enable Cache Program Command
SLC Reliable
CardMode0 : 0x06
CardMode1 : 0x19
CardMode2 : 0x66
FlashOpt0 : 0x8B
FlashOpt1 : 0x04
FlashOpt2 : 0x19
FlashOpt3 : 0x73
FlashOpt4 : 0x9D
FlashOpt5 : 0x04

网友A:
这速度感觉你是插在了USB3.0 5G 接口上的速度,换个USB3.1的机器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感觉你是插在了USB3.0 5G 接口上的速度,换个USB3.1的机器看看呢

嗯,是的。3.0的口,3.0的速度应该比这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3.0的口,3.0的速度应该比这快吧。

3.0带宽5Gb,实际速度打8折左右,差不多400M/S

网友B:
刷个桥接固件即可

网友:
3.0就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个桥接固件即可

要怎么刷呢?有没有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么刷呢?有没有教程。谢谢。

桥接不会刷当我没说

网友C:
刷个ASM235的usap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个ASM235的usap固件

谢谢,论坛里搜了几个,如果刷挂掉要怎么处理,把那个芯片弄下来进行更换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论坛里搜了几个,如果刷挂掉要怎么处理,把那个芯片弄下来进行更换么 ...

可以短接主控的flash,重刷的。这个要看看你板子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短接主控的flash,重刷的。这个要看看你板子的图

这种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板子

USB和桥之间的8脚芯片1、2短接,或者5、6脚短接

网友:
L06B颗粒是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和桥之间的8脚芯片1、2短接,或者5、6脚短接

谢谢,有版本推荐么?现在是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短接主控的flash,重刷的。这个要看看你板子的图

谢谢,有版本推荐么?现在是这个版本。

网友:
测速度图的-OK 就是没有刷桥接,就算是3.0接口,如果有刷桥接,NW821的颗粒写入都有400以上,还有4K表现也是没有刷桥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版本推荐么?现在是这个版本。

多刷几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