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户外投灯加个电池盒

楼主(2024-11-04):
这种户外灯才两三块,关键还是铝合金外壳的,而且呢还加了散热硅脂,亮度也足,真挺好。有12v的也有220v的,就是移动不太方便,改成外挂电池会更适合桌面使用。

自己刚好有盒子和电池,买了螺柱,打了螺丝孔,再加个小风扇,电池盒加了个船形开关,再配合个三脚架,就可以当补光灯了。

自带的金属外壳是可以放得先两个18650电池的,就是空间比较紧凑,开光需要使用更小的或者接外边。感兴趣的可购入改造,几块钱,还是金属外壳,被动散热还可以。

网友:
坛友都很厉害啊,做的很实用,不用的话,还可以收起来,有点意思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泛光灯很方便,有一个小的220v的想改灯板+电池配个太阳能板,一直还没行动

网友:
用不着上风扇散热吧。

网友:
配合三脚架,当补光灯不错。

网友:
12v的应该比较好改造一些,220V的可能要麻烦一些。

网友:
没必要加风扇吧,还费电

网友:
室内桌面使用就不用挂电池了,直接插220v电,户外无220v供电时使用很好。

网友:
以前捡过一个投灯,改成用变压器或ATX电源盒直接供电,后来不记得扔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