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润的打波管不靠谱

楼主(2024-11-04):
华润的打波管不靠谱,用了几个月只搞了三次卫生就漏气。因为是手工打波,不锈钢波纹管凹进去的地方使劲捶打时间长了就会漏气。
我将波纹管的活动铜卡扣卡在小台钳上用扳手的平面压在上面捶打。只打二个波临时用。试漏就是用嘴吹气顶住用手压住另一头放在水里面没有漏气的气泡就可以了。
其实天然气压力非常小,华润工作人员也是用嘴吹气试压的,为保险起见还是买了一体成型的不锈钢波纹管。这样的管比手工打啵的安全多了,华润一米的波纹管要120元,还不安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用打波器正规点,用扳手打感觉不规范,小台钳不是每家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用打波器正规点,用扳手打感觉不规范,小台钳不是每家都有啊! ...

这根管只是临时用几天,没必要买打波器,帖子中说了打波的容易漏气,买了一体成型的.

网友:
查看详情
数据类型:
职业
代码:
4-12-04-05
名称: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定义:
使用工具,安装、调试、维护和修理燃气灶具等燃气燃烧器具及附属设施的人员。
主要工作任务:
1.安装燃气燃烧器具
2.维护燃气燃烧器具
3.诊断、排除、修理燃气燃烧器具的故障
4.进行燃气具及其附属设备燃气泄漏等事故的应急处理
5.改装燃气燃烧器具。
所属大类:
4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所属中类:
4-12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所属小类:
4-12-04日用产品修理服务人员

数据类型:
工种
代码:
6-24-06-00
名称:
燃气具零部件制作工
所属小类:
6-24-06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人员
相同职业下的其他工种:
燃气具装配工
燃气具安装工

数据类型:
工种
代码:
6-24-06-00
名称:
燃气具装配工
所属小类:
6-24-06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人员
相同职业下的其他工种:
燃气具零部件制作工
燃气具安装工

数据类型:
工种
代码:
6-24-06-00
名称:
燃气具安装工
所属小类:
6-24-06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人员
相同职业下的其他工种:
燃气具零部件制作工
燃气具装配工

请适当的增强自身技能

网友B:
听说现在掺杂气厉害,有没有可能腐蚀管道???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
你的面还是没有打平整。

网友:
不都是不锈钢的波纹管,怎么还锈出洞了,感觉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现在掺杂气厉害,有没有可能腐蚀管道???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保的,没见一年一催换临接管

网友:
你这样干不合适!楼主,这是燃气,还是老实点用打波器制作。

网友C:
手工敲的口不平

网友:
我还是用橡塑管

网友:
用过一次,钢化玻璃的台面,开过孔之后发现穿不下螺帽,后来切了机制管头用打波器做的口,我一直觉得没有机器一体成型的稳妥,但是也没有办法。也用了五六年,后来房子卖掉了,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工敲的口不平

研磨一下会好很多,找一块建筑用的那种加厚的超硬的镜面瓷砖,涂抹研磨膏去研磨端面。

我以前就拿瓷砖研磨过真空设备用的KF接头(找机加工作坊临时做的,刀痕太粗糙就是漏气抽不上高真空度),接口端面磨出特别平的镜面装上设备了,先用旋片泵抽到涡轮分子泵启动真空度后,最后开涡轮分子泵抽,真空度抽半天可以上到很高,关机就这么放一个夜晚都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磨一下会好很多,找一块建筑用的那种加厚的超硬的镜面瓷砖,涂抹研磨膏去研磨端面。

我以前就拿瓷砖研 ...

提醒了我一下,我用平扳手片打的端面应该也不会漏气,因为端面有橡胶垫,我的端面可以用磨刀石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醒了我一下,我用平扳手片打的端面应该也不会漏气,因为端面有橡胶垫,我的端面可以用磨刀石磨一下。 ...

磨刀石过于粗糙,我的建议是1000目研磨膏用这种镜面瓷砖去研磨,瓷砖磨刀我发过帖子的,刀子直接磨出镜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73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