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幕图片放在复印机上复印会损坏手机吗

楼主(2024-11-04):
今天办事少带了一张证件幸好在我手机上有照片于是工作人员把我的手机放在复印机上复印了一张才把事情办好。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损坏手机屏幕或者摄像头。

网友A:
不会损坏的

网友:
不就是拍照吗。。。

网友B:
会不会损坏,你打开前置摄像头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损坏的

主要是听说过有激光打印机担心屏幕或者摄像头传感器被激光照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损坏,你打开前置摄像头看看不就知道了

试过了目前还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目前还没有发现有问题。

屏幕不怕激光,摄像头是怕激光的,拍照的时候如果用激光笔照射摄像头,cmos会损坏,拍照会出现斑点或彩条。扫描仪里面的激光管是条状,辐射强度应该没激光笔强,再说摄像头也没开机应该不影响。

网友:
扫描器不是激光

楼主:
一般带激光的设备外壳都会有标识的比如DVD机就有,我的喷墨打印机好像没有看到有类似的标识。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25-01-13):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听说过有激光打印机担心屏幕或者摄像头传感器被激光照射到。

原稿台上是没有激光的,激光器在复印机的成像单元。

网友:
复印机的原稿台是没有激光的,激光器在成像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