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完全拆解暖气阀门铅封

楼主(2024-11-04):
   八月份倒完房子临时租的房去缴暖气费,告知房子去年冬天未采暖,管道井里的暖气阀门被封住了。暖气公司师傅上门拆了铅封试水,留下一个暴力剪断的铅封(通俗叫法):

   完全状态是下图这样的,钢丝只能朝一个方向拉动,会越拉越紧,类似于扎带。

   蓝颜色的是塑料外壳,上面有编码,内部是金属的六边形,中间小孔穿过钢丝。口水钳、老虎钳一起暴力拆烂外壳:

   内部的金属部件还是比较结实的,老虎钳大力才能剪一点印子,因为是晚上家人都休息了就不继续上电磨榔头了。正面能看到内部三瓣状的机构,类似于电钻夹头的卡榫,钢丝穿入后只能朝一个方向拉动,反方向越大力夹的越紧。

   不完全拆解完毕,最后收拾残局扔垃圾桶。

网友A:
我看就是结局扔垃圾桶的货色。

网友B:
以前是真铅封,铅块压出钢印

网友C:
前段时间捡到个电力上用的,长得有点像汽车保险那种造型两个塑料件,金属丝压进去就拉不出来了,不过暴力使劲能搞断,你这个不锈钢的没家伙搞不断。。。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破解。

网友E:
应该切开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就是结局扔垃圾桶的货色。

钢丝有30多公分长到还可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真铅封,铅块压出钢印

是的,电表箱、水表还是真正的铅封。
可能阀门上的需要更结实的用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捡到个电力上用的,长得有点像汽车保险那种造型两个塑料件,金属丝压进去就拉不出来了,不过暴力使 ...

具体什么设备上用的?
我成天跟变电站设备打交道没见过,常规的五防锁具、密码锁、电磁锁倒是经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破解。

剪一段易拉罐卷成筒状,包在钢丝外面一起拉进卡榫位置,钢丝应该就能前后抽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切开看看内部结构

角磨机应该可以,或榔头几下就能砸开。
动静太大还是不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什么设备上用的?
我成天跟变电站设备打交道没见过,常规的五防锁具、密码锁、电磁锁倒是经常见。 ...

不清楚啊,路边捡的,上面写的是XX电力...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网友:
这玩意天天能接触个一把大都丢掉的 ,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