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笔记本电脑今天晒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法开机

楼主(2024-11-04):
按电源键,电源键会亮一下,然后马上熄灭
风扇会转动1、2秒
怎么修?大佬们给点思路啊

网友:
可能有短路情况

网友:
配置如何,换件

楼主:
短路出现在哪里,如何排查?

网友:
可以通电,那估计大概率是主板挂了

网友A:
明显是不上电,要不插拔内存,要不短路。

网友:
50有点多 10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B:
是T61P吗?可能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要是供电正常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T61P吗?可能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是T430
电源管理芯片沾灰尘,可能导致屏幕无法点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不上电,要不插拔内存,要不短路。

内存条短路么
为啥要拔内存条

网友C:
后级有短路,3V和5V待机电源应该都OK的,不然灯不会亮,,闪一下就灭,风扇也会转几下,说明上电顺序已经跑到比较后级了。
极可能最小化系统测试呗,包括把上半身摘了。
还不行的话,,,这么老的机器,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430
电源管理芯片沾灰尘,可能导致屏幕无法点亮么?

是的,T430的电源芯片比较容易坏,而且外围一些保险电阻也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有短路,3V和5V待机电源应该都OK的,不然灯不会亮,,闪一下就灭,风扇也会转几下,说明上电顺序已经跑 ...

最小化系统测试怎么搞?把屏幕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有短路,3V和5V待机电源应该都OK的,不然灯不会亮,,闪一下就灭,风扇也会转几下,说明上电顺序已经跑 ...

这台机器之前好像也出过问题,当时换内存条后可以启动了,
为何这次换内存条也启动不了呢?

网友D:
内存。硬盘去掉后。还这样。估计只主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硬盘去掉后。还这样。估计只主板有问题了。

只有彻底拆开水洗的办法么?

网友:
主板有元件短路了,排查比较麻烦

网友:
短路吧, T420、 T430应该都差不多,都不容易坏

网友:
不是主力机器急用的话,可以寄过来我给你免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