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车载有线充气泵改半无线

楼主(2024-11-04):
   同学送的一个车载有线充气泵,怕烧了点烟器保险,每次使用均着车加在电瓶上使用,使用范围受限。
   也想重买个无线的,但使用频率又不高,买来纯属浪费。就在这个泵上想办法了。
   内部空间有限,只能考虑外挂了。充气泵电压为12V,刚好手头有几块前些年玩航模攒的动力电池,3S-12.6V,接上试了下动力不错。
   于是,拆开外壳,外引个T插公头:

   这样既保留了原有的有线功能,又扩展了一项无线功能,给摩托车、自行车充气就方便多了。

网友A:
这个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B:
电池长时间不用都会挂的,这种场景还是弄个夹子夹电瓶靠谱...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C:
还不错,小米那种也没多贵

网友D:
应该弄个壳子按在气泵上

网友E:
车用充气泵想烧点烟器保险那是不可能的,我的都用了很多年了,很靠谱,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坚持多长时间

航模电池2200MAh的,二十分钟还是没问题的,况且手里不止一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长时间不用都会挂的,这种场景还是弄个夹子夹电瓶靠谱...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

买成品无线的也是有这个担忧。
既有的拓展一下功能,有线也保留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小米那种也没多贵

多次冲动想买,但对于数码之家的垃圾佬来说,能用就要榨干它的剩余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弄个壳子按在气泵上

那就不便携了,航模电池用平衡充+并充板一次可以充多块电池,使用时没有续航焦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用充气泵想烧点烟器保险那是不可能的,我的都用了很多年了,很靠谱,放心用吧 ...

还是小心使得万年船,我是电力设计行业,选导体选设备老是怕小了。

网友F:
我也是用航模电池,目前报销了两块了。

网友G:
我一般都用手电钻的电池

网友H:
和我的打气泵一模一样,我的用了1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我的打气泵一模一样,我的用了15年了。

看来这款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都用手电钻的电池

之前12V的锂电钻、起子机都咸鱼出了,换成了18V的了不敢直接用;再个引线底座不好处理,没有T插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用航模电池,目前报销了两块了。

电池问题还是充气泵功率大费电池?

楼主:
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用充气泵想烧点烟器保险那是不可能的,我的都用了很多年了,很靠谱,放心用吧 ...

看功率,我当时图打气快金属连杆买的双缸150W的,插点烟器必烧,其实塑料连杆单缸的也不是不能用,不差那点时间,买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12V的锂电钻、起子机都咸鱼出了,换成了18V的了不敢直接用;再个引线底座不好处理,没有T插方便。 ...

18v电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