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电动车可编程蓝牙控制器、折腾两轮电动车

楼主(2024-11-04):
家里3辆两轮电动车、挂红字牌照、当时车管所说法是红牌是过渡牌照、等以后政策明确或换成蓝牌或黄牌的、现在又说是属于超标车、要淘汰要报废、、还好我这小县城管的宽松一点、严查那几天不骑开车或者小心点骑

跑题了,红色奇蕾电动车是2015年8月某宝网购来的,双碟刹、72V、1200W电机、车大、9年多了、车外壳老化掉色了、换过2次电瓶、依然好用、最近电瓶有点微鼓了、电瓶不行了、暂时不打算换电瓶了、控制器是方波控、电机声音大一些。

蓝色的安尔达电动车、白色的雅迪、都是本地店里买的、车龄都是5年多、换过一次电瓶、都是72V、1200W电机、前碟后鼓的刹车、车子比红车小巧一点。

红车老旧一点、不想折腾它了、把红车后轮电机碟刹一套换到蓝车上了、蓝车后轮鼓刹改碟刹、要用电焊机在后摇臂上焊上一个卡钳固定点。蓝车的转把三速开关坏了、7.50元包邮网购一个来换、然后看到有新型的模块控制器、可编程、带蓝牙、最重要的:可提速,100多元钱、买!

到货、欧比特五合一电动车控制器50A限流、上照片、

先拆为敬:

12个MOS管SKD503T(100V/120A),这不和原车限流32A的控一样参数的MOS管吗?能干到50A吗?

不管了、先装车试试看、先拆车头换好新转把、再换控制器、换的过程手脏没拍照;
控制器包装里没说明书、接线定义这些、电子版的说明书也没一个、我以为除了电源正负极和3跟电机相线以外的接口都可以编程自定义呢、那就自己随便接吧、蓝车是老式接插件、买了转接插头线来转接、接好线扭钥匙开电、用手机扫码开APP连蓝牙、我去、电机不转、车子一动不动!仔细看APP里面显示两故障:转把跟电机霍尔故障!WHY??!问卖家也不知、卖家去问、改天卖家发来一张图:5种控的接线定义图、重点:是靠转把线和电机霍尔线的针脚定义不同来识别是几号控、我车随便用1种都可、选4号控接线法、重新跳好线、开电、连APP、识别出是4号控了、再点“自学习”项、按提示操作下来、把其他功能线(倒车、三速、高低刹车等)识别定义好针脚就完成了;搞明白了、可编程自定义、指的是:电源正负极、电机相线、电机霍尔线之外的其他线和针脚可以自定义。

APP里面有节能模式、标准模式、运动模式、选成运动模式、开超速、车架起、电机悬空、油门到底、车子显示速度直接爆表啦:99+、骑车出门跑一圈看看、最快能跑到68啦、以前最多能跑到45,还可以哈。速度是用自行车码表得出的实际速度、是在车前轮装上传感器、通过轮子周长和转速来计算出真实速度、不是车仪表显示那个偏快几公里的速度。

11元买了一个通用防盗报警器、8孔的、插控制器8口上、控制器不工作、万用表量控制器8P口各针脚、有2点几3点几伏电压、不是报警器插上就可用吗?报警器直接接电源正负极是正常工作的,搞不懂了,何解?

把蓝车的正弦波控装给红车上用、红车电机也静音了、剩下这个方波控干嘛用?拆MOS玩?做点焊机??

网友A:
APP要有个一键限速就好了,遇到查车的就限速

感觉那个8口相线是和电机的某一相是同步的,是用来测速用的。

网友B:
瞎折腾,电驴跟那么快干啥,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折腾,电驴跟那么快干啥,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随便一辆125、150踏板摩托轻松车速能上100、为啥?骑车看路况骑、安全骑行、可以慢、但车要有动力储备、想要超车加速的时候车要跟得上、这车本来就是电摩的标准造的、不是电自、为了上电自牌或电轻摩牌、原车控限流限速了的、我这不禁摩、本想落摩托牌照的、可车管所说法规不明确、给落过渡牌、啥都是人家说了算的、骑着看吧、如果查得严、直接买燃油摩托车骑去、

网友C:
我不信,你用gps测下,这速度离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要有个一键限速就好了,遇到查车的就限速

感觉那个8口相线是和电机的某一相是同步的,是用来测速用的。 ...

对的、轮动信号就是电机任一相线信号、轮子一转动、就有电流有信号、可以用来测速、防盗器在锁车警戒状态、如果有人推车这根线就给防盗器提供轮子转动了的信号、触发报警和锁电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你用gps测下,这速度离谱啦

自行车有线码表、比GPS还准哦、对比过的哦、有线码表是直接测量出车轮转速、自己推车让车轮在地上滚一圈、用尺子测量出长度(车轮周长)、把周长数据输入码表、码表根据周长和转速计算出车速和里程、

网友D:
一般骑到30我就不往上加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行车有线码表、比GPS还准哦、对比过的哦、有线码表是直接测量出车轮转速、自己推车让车轮在地上滚一圈 ...

比GPS还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行车有线码表、比GPS还准哦、对比过的哦、有线码表是直接测量出车轮转速、自己推车让车轮在地上滚一圈 ...

给我链接,我想想也买个电动车控制器加速用

网友:
谢分享,拆机diy帖 以后也差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链接,我想想也买个电动车控制器加速用

你要码表还是控制器?拼夕夕上搜:欧比特电动车控制器,顺东563A自行车码表、某宝某京也有、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骑到30我就不往上加速了

对呀、开车骑车都要安全第一、看具体路况、市区内车多人多我也只骑10、15、20的速度、不顾别人的小命也要顾自己的小命呢嘛、不是鬼火少年那个小年轻时候了,但是1、2公里出城在国道上骑车、你知道夹在一堆大车小车之中的痛吗、吃灰吃尾气吃刹车淋水、还很危险、大车盲区大、很容易看不到骑车的、大车35速度跑着、骑车想超超不过去、更加危险、、、

网友:
现在的控制器越来越智能化了

网友:
我骑的也是超标车,60V20A的,不过我改锂电

网友:
看起来这个控制器功能很多啊

网友:
换了换了,太旧了

网友:
关于报警器的问题,我也是买了一个五和一控制器,同样也是报警器不工作,测量报警器接口的电源端电压才3.几伏。理论上应该是48--72伏的电瓶电压。

网友:
这板子用料没的说,规整!

网友:
还能这样设计控制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