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号称66w的山寨华为充电头

楼主(2024-11-04):
没有输出的,用小绿毛巾包着砸了两下一点反应都没有,只好用电磨切开了,产品质量有外壳质量这么好就好了

YD2606A PWM芯片,PC817光耦,abs210a整流桥,MT6705B同步整流芯片,就这么简单

网友A:
配重块都不舍得用了

网友:
这种山寨头,华为快充协议顶多22.5W,应该是那个协议芯片欺骗了手机显示了66W标志,而且纹波大,容易充坏手机,不建议用

网友:
看标题我就知道上当是肯定的!

网友:
里面居然没有配重

网友:
没有配重铁,多少差那么点意思

网友:
准备买来,看到此文。

网友:
没有明显烧的的痕迹,电容外观也看起来问题不大。元器件不多,从整流桥开始查,等到有了输出就给小电器使用吧,别充手机了,毁电池。

网友:
这么简单了吗

网友:
我的有一坨橡皮泥

网友:
国之精品,弯道超车?

网友:
确实可以激活超级快充,但是不好

网友:
连散热器都没有,水好深啊!

网友:
这种头都不敢给手机用,太简单了看起来

网友:
这不是华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重块都不舍得用了

铁涨价了

网友:
居然没有配重

网友:
里面好简单

网友:
没配重就算了,不知道插头磁吸改进了没

网友:
根本就没标 华为 一个字;不过就难为那个 小小的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