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iPhone xr换电池

楼主(2024-11-04):
苹果xr电池效率快低于80了买来的电芯都快一年了也没换,直到换了华为手机苹果就轮为备用机才有了这次换电池,手机是19年买的到现在也用了5年了平时也不玩游戏这些

下面开始拆机

拧掉尾部两颗螺丝就可以打开屏幕了

给面容和光感摄像头贴个胶带保护一下然后拆下档板先短开电池排线再取下屏幕

翘开电池因为没有酒精电池胶条老化一拽就断只有硬翘把无线冲的贴纸都翘烂了

剩下的就是把电池排线剪下来然后把新电池焊回去就是点焊机不给力焊接的效果不好

然后就是装回手机后显示电池效率79因为没有仪器改电池数据只能靠慢慢的循环来看后期电池效率是否能增加到100

到这里这次换电池就算完成了,只是现在轮为备用机基本上很少用不知道要循环多久效率才能增加。

网友A:
真有耐心。。。90我就受不了了你竟然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耐心。。。90我就受不了了你竟然79

也不是手机重度使用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手机重度使用者

那不可能,我一天充一次所以90受不了,你能受得了说明一天超过一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可能,我一天充一次所以90受不了,你能受得了说明一天超过一充了

一天一冲是不可能了起码2充

网友:
手机用的多,新电池也要一天一充电。

网友B:
这个换电芯还不如直接换一个零循环的电池,反正也就当备用机。

网友C:
没有电焊机,新电芯和旧排线能用烙铁焊接么,因为我目前在用的XR也该换电池了,另外你电芯购买方式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电芯还不如直接换一个零循环的电池,反正也就当备用机。

这个零循环的电池就会比换上去的好吗?这个可不一定,毕竟这还是原装的保护板,而且我买的是ATL的电芯换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焊机,新电芯和旧排线能用烙铁焊接么,因为我目前在用的XR也该换电池了,另外你电芯购买方式我参考一 ...

烙铁焊接虽然能用但是不推荐,电池是在微信群里一个修手机那里买的ATL的电芯

网友D:
新电芯配原装保护板似乎质量有保障

网友:
好手艺换电池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E:
这活是个精细活,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F:
打开以后锂电池不好拆,胶粘的很厉害,都怕把背板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以后锂电池不好拆,胶粘的很厉害,都怕把背板拉变形。

如果有酒精就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活是个精细活,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应该还能战几年,而且是13的系统一直没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电芯配原装保护板似乎质量有保障

嗯就是这样想的,原装保护板肯定比第三方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样想的,原装保护板肯定比第三方的好

恰好相反,按你一天两次的充法,两年这原装板子就废了,365×2×2=1460次,容量500次以上一小砍,1000次一大砍,你现在换电芯,基本上就是和没有换差得不会太多。

循环会增加只有特定版本系统,大概是14.7-14.8,但也不一定,因为当时就是众说纷纭。

以前和你一样想法,后面吃过亏才懂。而且我个人认为良好体验是远远大于耐久的,如果是旧机器那更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好相反,按你一天两次的充法,两年这原装板子就废了,365×2×2=1460次,容量500次以上一小砍,1000次 ...

现在几天充一次电,基本上很少用,之前没换手机的时候一天差不多得充两次都是随用随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