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50的人了开始学3D建模

楼主(2024-11-04):
买了台3D打印机,但是之前从来没接触过3D建模软件。头半个月基本都是在摸索到底该学习哪款建模软件,最后终于确定了学习SU

跟着网上的视频学了几天,终于设计制作了自己的第一个实用模型:给我的运动相机做了个镜头保护接圈

这个相机镜头表面凸出,放在包里也很容易被划到,有个接圈就好多了
顺便还做了个镜头盖,不用的时候直接盖上

接圈内径比37毫米滤镜的螺纹略小,这样可以暴力把滤镜拧在接圈上,运动相机也可以使用滤镜了

还是需要适应建模软件的思路,从简单到复杂,一点点来吧

网友:
学无止境,打印机看一下

网友A:
我觉得Rhino比SketchUP好玩...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Rhino比SketchUP好玩...

其实这两个都不合适,非参数化建模是做来看效果的,要做来用还是得参数化建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两个都不合适,非参数化建模是做来看效果的,要做来用还是得参数化建模 ...

Rhino不是有参数化么,不过我完全看不懂...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hino不是有参数化么,不过我完全看不懂...

sketchup也有局部参数化,rhino我并不是太了解具体,就算能参数化它也不是为参数化而生的,这软件的定位就是捏外观,以前工业设计同事给我的图基本都不能直接用,有些形状为了做整体效果,其实局部是有瑕疵的,比如说曲面曲率不连续,有毛刺,如果做连续了可能效果又是另一个样,也可能规规矩矩把面做好了应该也是做得到的,但是速度就不是这个速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ketchup也有局部参数化,rhino我并不是太了解具体,就算能参数化它也不是为参数化而生的,这软件的定位 ...

可能是你不太了解,就我看的那一丢丢教程来说Rhino还是超级牛屁的,你说图不能用有没有可能是他没画好???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不太了解,就我看的那一丢丢教程来说Rhino还是超级牛屁的,你说图不能用有没有可能是他没画好? ...

我不了解具体,不是不了解这个玩意的属性

参数化就是参数化,非参就是非参,属性摆在那里,它要去做参数就很拧巴,同样参数化的要捏造型就不方便,我已经说了可能他画好,可能就不是这个耗时了,能肯定是能的

主要是没有意义,因为结构建模不可能用犀牛做,实际工作不会只画一个孤立零件,还要做装配其他构件的依附性设计,以及模具设计,前后都是关联的,非参修改不会联动修改,就会造成你改外观我全部重来,这是不可能的事。

犀牛自己做不了这些事,而这些面输出到其他软件里面又都是非参的,所以犀牛出图都要在参数化软件里面描一遍,它自身的参数化,只是避免它修改时擦掉重新画而可以改参数重新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了解具体,不是不了解这个玩意的属性

参数化就是参数化,非参就是非参,属性摆在那里,它要去做参数 ...

不懂,主要是参数化建模那个grosshoper(好像是这么拼的)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C:
楼主,可以打印出罗纹转上滤镜?犀牛是可以参数化或可视化的,看你用什么样的建模方法了,也有模块可以输出数控化工件的。几年不用了,应该进化不少功能了吧。

网友D:
零件类3D建模最好学的是solidworks,步骤稍微繁琐一点,但建模思路更适合搞零件装配、运动仿真啥的,初学非常容易。
SU、犀牛这些更适合搞外观、效果类的设计。
搞产品结构类的设计,基本都是Core 、SW的,方便组合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打印出罗纹转上滤镜?犀牛是可以参数化或可视化的,看你用什么样的建模方法了,也有模块可以输出 ...

3D打印机精度所限,是没办法打印螺距那么小的螺纹的

网友:
一直有兴趣,但用处不大,一直没入也没学。

网友:
恭喜恭喜,又有新玩具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类3D建模最好学的是solidworks,步骤稍微繁琐一点,但建模思路更适合搞零件装配、运动仿真啥的,初学非 ...

FDM3D打印机做精确结构其实并不适合,因为材料会有收缩变形,我打印了几个量块,手里的几种材料最终误差从0.4到1不等,小孔的精度更是没法看,4毫米的孔出来是3.8很正常,好在我也只是准备用来做点日用品和小玩具,这个精度也差不多够了。所以我觉得学习精确工业建模好像对我意义不大。

网友E:
老弟,三D打印机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弟,三D打印机多少钱呀?

我买的创想最便宜的一款700多

网友:
我在学Creo……,

网友:
牛啊,这个用什么打印机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自动桌Autodesk的Fusion,弄个学习版,建模导出STL文件后用CURA处理下下,打印都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