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光猫改了桥接之后,只负责光电转换,还会不会有性能瓶颈?

楼主(2024-11-04):
移动百兆宽带,用了好多年了,一直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偶尔有问题也会自我解释移动网络不行。

但是最近这一个月,问题非常严重!故障已经变成常态化了!

具体表现是频繁断网,微博、抖音、微信、本论坛(浏览器上的)、测速软件,不管用哪个软件,都会出现没网,但是过个1分钟左右就会恢复,且路由器地址没变。

频率非常之高!一个小时能出现好多次!搞得我经常在家都不用wifi了。

但是有另一个疑问就是路由器联网统计页面,却看不出来断网的情况,难道是我DNS不行?

坛友看到我的网络状况就能猜到,我在跑网心云,所以24小时一直都有上传,所以又怀疑是光猫老化性能不行,一直大流量导致断网?路由器是京东云雅典娜,性能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担心瓶颈在光猫?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用雅典娜,看它的指示灯一直是蓝色,没有变红过。用京东云一代、岭雁路由器,都会出现指示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红绿转换频率高的时候能达到1分钟转2次!频率低的时候几分钟转红一次吧

网友A:
都是主观描述,有没有有用的客观点的可量化的信息???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主观描述,有没有有用的客观点的可量化的信息???

量化的信心就只有正常的时候测速,上行下行都能达标。不正常的时候测速软件(花瓣测速)获取不到服务器接点。微信发不出去消息,抖音视频卡住不动,滑动下一条视频也只能播放前几秒。本论坛网页打不开。微博刷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化的信心就只有正常的时候测速,上行下行都能达标。不正常的时候测速软件(花瓣测速)获取不到服务器接点 ...

真正能量化的是PING与TRACERT,你这些都还是主观描述...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主观描述,有没有有用的客观点的可量化的信息???

刚才又出现了一次,坛友可以看下我的录屏
http://attach://2241550.mp4http://attach://2241551.mp4

网友B:
移动保报修换个光猫
换猫的时候和小哥聊会天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报修好了,反正服务商会免费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能量化的是PING与TRACERT,你这些都还是主观描述...

ping了一下内网设备可以通,百度ip都不通,但是我上百度网页却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保报修换个光猫
换猫的时候和小哥聊会天就知道为什么了

报修要等半个月后了,这一段时间都没休息,没法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能量化的是PING与TRACERT,你这些都还是主观描述...

刚才搞错了百度ip,现在ping的时候时好时坏

楼主:
百度ping不通的时候,我赶紧过来上论坛,论坛也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g了一下内网设备可以通,百度ip都不通,但是我上百度网页却能上

先把手机扔了,电脑直连光锚测试,这都什么玩意啊,神似刷帖机...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手机扔了,电脑直连光锚测试,这都什么玩意啊,神似刷帖机...

电脑拨号?我试下。现在ai这么牛逼了吗?我的回复都被你当成刷铁机了

网友C:
会不会光猫的散热不太好?热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拨号?我试下。现在ai这么牛逼了吗?我的回复都被你当成刷铁机了

搜索“网络卡顿排查”,哪怕是渣度这垃圾也能给你一些有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脑拨号?我试下。现在ai这么牛逼了吗?我的回复都被你当成刷铁机了

电脑拨号偶尔丢,没有长时间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网络卡顿排查”,哪怕是渣度这垃圾也能给你一些有用的方法....

搜到的问题都太简单,都不是我遇到的问题。试了3个路由器,网线也重新做了,找不到问题,所以判断到光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手机扔了,电脑直连光锚测试,这都什么玩意啊,神似刷帖机...

通过ipv6地址 ,ping了几分钟,全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手机扔了,电脑直连光锚测试,这都什么玩意啊,神似刷帖机...

ping了几分钟抖音,也是全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光猫的散热不太好?热爆了?

光猫温度一直都不高,而且现在这季节,一般都不会高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