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安卓手机刷个Win11,有人这么干过么?

楼主(2024-11-04):
听说有些安卓手机可以刷windows系统

真的有这么神奇么

网友A:
有些热门机是可以的,刷了也是arm windows,运行不了ex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热门机是可以的,刷了也是arm windows,运行不了exe的

exe运行不了,还要它做什么

网友:
噱头而已,花里胡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热门机是可以的,刷了也是arm windows,运行不了exe的

好像可以运行exe的

网友B:
刷win是一回事驱动适配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真的可以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win是一回事驱动适配又是另一回事

驱动适配是什么意思?还可能出现用不了都情况么?

网友:
能实现吗 不太可能

网友C:
应该是Microsoft Store里的能下载安装的程序可以运行,但是基于x86处理器的应用程序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也是模拟器之类

网友:
搞过MBOX,能玩一些WIN的游戏,但是兼容性不好,很多游戏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Microsoft Store里的能下载安装的程序可以运行,但是基于x86处理器的应用程序都不能用。 ...

可以运行的

网友:
驱动是个大问题 、不是手机都行吧

网友:
835和845可以

网友:
诺基亚lumia 950刷了温度运行 就是电池比较耗电

网友:
不可能成功,指令集都不一样。

网友:
不如用虚拟机  不过换句话说你可以换种思路  云电脑不香吗  望采纳

网友:
不是所有的手机能刷WINDOWS,屏幕太小也不好用
小米平板2可以刷WINDOWS,速度也还行,日常工作很方便,小巧比笔记本方便

网友:
不可能吧?即使可以刷了也用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