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转换插座

楼主(2024-11-04):
爱国者插座的指示灯不亮了拆开修修可以看到右边写着坏拆解很简单拧掉背面4颗异形螺丝就可以打开了看看外壳拆出插座最后把坏的LED灯珠换掉就好了

网友A:
铜片看起来挺薄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片看起来挺薄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没有卡尺量不了,这是突破代工的

网友:
突破好像是爱国者的子品牌了,被收购了。以前用过一些突破的排插,不少都外壳变脆裂了。感觉还是比公牛差一些。

网友:
不要说材料薄,现在是满足安规的条件下,能省料就省料,追求利润是工厂 生存的条件
行业太卷了

网友(2024-12-06):
弱弱的问下led灯珠要闲置必须什么规格的? 比如我去淘宝搜索的话用什么关键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