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 ltsc系统安装后 默认开启文件夹复选

楼主(2024-11-04):
win10 ltsc系统安装后 默认开启文件夹复选 ,几个thinkpad笔记本都是这样,不管是win10/win11 LTSC都是默认开启文件夹复选
哪位知道原因???
系统是全新原版的,NEXT, ITELLYOU下载的,用ventoy全新安装的。

同样的方法和系统安装到台式电脑正常。

还真是都带触摸的笔记本电脑,一台是t420s,一台x13s,每次全新安装都是如此!!!
台式电脑也是联想,没有触摸功能,安装系统是正常的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情况,至少截个图能说明的更明白,我一个电脑安装的是win10LTSC,现在用的这个是win11LTSC,但是没有像你说的默认开启复选框,只有在查看里面选择才能开启。

网友:
我的台机和笔电也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笔级本w10  LTSC也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说型号 触摸屏

网友:
至少截个图再让大家帮你看吧

网友:
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楼主:
还真是都带触摸的笔记本电脑,一台是t420s,一台x13s,每次全新安装都是如此!!!
台式电脑也是联想,没有触摸功能,安装系统是正常的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什么版本?

网友A:
默认打开的话,手动关掉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打开的话,手动关掉不可以?

当然,必须关掉,只是不解为什么默认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必须关掉,只是不解为什么默认开启

估计是你电脑是触摸屏,系统安装检测到是触屏自动打开这功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