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1005打印机多走半张纸的问题修理走纸继电器

楼主(2024-11-04):
HP1005打印机多走半张纸的问题修理走纸继电器

常见故障,继电器上面的海绵老化发粘,导致继电器不能即时断磁复位。

下掉黑色的螺丝,拆下侧板,
侧板有卡扣 ,底部有一个, 掀开 扫描组件 ,前面可以看到有一个,需要掰动下,避免损失卡扣。

拆下USB 接口挡板

主板部分不用拆了,找了螺丝可以伸进去 拆下继电器螺丝

海绵老化了 掉了,将海绵背面的粘胶漏出了 导致粘

其实去掉海绵胶 就可以了,
看的维修视频用的电工胶带,
说是可以 减小继电器的哒哒声音
我用的 高温胶带,

装回去,测试,正常了。

网友:
不错呀,打印机不是常见的家庭用的,故障不好判断

网友:
这个故障也是荣登厂家故意设计寿命缩减的案例之一

网友:
学习了,打印机不好拆

网友:
学习了,经典故障!

网友:
有一台这个设备,扫描组件坏了,一直当打印机用。这个继电器还没出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的故障。

楼主:
扫描件不走也是常见故障,我也修理过,5块钱的配件解决问题,n年前还发贴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这也会修会找毛病

网友:
这是HP1020系列打印机的通病

网友:
直接刮干净也能正常使用,只不过打印的时候上纸的时候响的声音比较大。

网友:
厂家用这个海绵胶贴来避免衔铁碰撞金属发出噪音。

网友:
技术不 错,打印机不容 易拆 修

网友:
螺丝刀斜着拧出来,贴点东西.我自己也搞过两三台.公司业务基本人手一台1020.集中打印的话,我现在比较习惯用爱普生墨仓式

网友:
这个系列的经典问题了。。。

网友:
维修界叫发财海绵。

网友:
维修通病  值得借鉴

网友:
开拆一次100,换继电器100,妥妥200轻松到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