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台锐捷RG-NBS3100-8GT2SFP-P 带POE供电二层交换机

楼主(2024-11-04):
公司有一台RG-NBS3100-8GT2SFP-P交换机不亮灯了,拆开看下是电源烧了,启动电阻烧成碳化了。开始以为是限流电阻老化换上去新的电阻又烧了,后面查了线路没有短路,开关管也没问题,后面百度了一下,同款电源芯片有问题会烧启动限流电阻才知道是电源芯片有问题,准备买芯片回来试试看。
一:8路网口带POE供电自动检测POE供电设备,不支持供电的设备不会输出电压,不需要设置直接插电脑也没关系

二:2路sfp光口

三:型号

四:内部8路网变

五:

六:

七:

八:

九:最后是电源板烧了,后续换芯片试试

十:电源芯片使用的是TEA1755T,这个芯片带PFC功率补偿一体,好多电视的电源板也是用的这个芯片

补充内容 (2024-11-9 21:49):
电源已修复,原贴不能编辑了,在维修区开了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058-1-1.html

网友A:
公司的设备?义务加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设备?义务加班修?

不是,给自己增加技能,学习维修一下

网友B:
空焊的那个网口会不会是console口。。。

网友C:
查看相同系列有没有带哪一路功能的设备,然后看看能不能升级一下

网友:
看样,锐捷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D:
直接换电源板保险,电源板价格不便宜

网友E:
电源相对独立的话可以直接更换电源,小咸鱼上的电源也不贵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经不起长期满负荷工作歇菜了,可以先试一下换芯片能不能解决,测试的时候记得串灯泡大法!

网友:
板子都烧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焊的那个网口会不会是console口。。。

是的,有一个网口是调试口,缺了一个TTL转RS232芯片,加个网口就可以了,其实主板上有TTL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相同系列有没有带哪一路功能的设备,然后看看能不能升级一下

升级是不可能了,缺了芯片和周边元件,自己加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电源板保险,电源板价格不便宜

看了一下同样的三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相对独立的话可以直接更换电源,小咸鱼上的电源也不贵

同样的电源板宝上面三四百,用其他的电源怕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经不起长期满负荷工作歇菜了,可以先试一下换芯片能不能解决,测试的时候记得串灯泡大法! ...

是的,等芯片到了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原来是接了7个RG-EAP262G的AP在用,平均一个七八瓦,总共才五六十瓦,这个电源标称有130瓦,不应该会这样,可能是tea1755t这个芯片本身就不怎么样。

网友:
电源余量不足?

网友:
芯片损坏也是能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