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板车上了13串的三元26980两并,怎么解决起步油门太冲的问题?

楼主(2024-11-04):
原车是14串的三元,极速能到40左右,GPS速度,最近收拾了一下给夫人代步,刻意卸掉了一片电池改成了13串。但是夫人还是感觉起步的加速太冲了。打算把控的限流调小一点去掉一个取样电阻,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有这样玩过的兄弟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习惯习惯就好了吧,或者换控制器,家里电三轮买来时候觉得起步太冲,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A:
改控制器电流,起步电流小了就不冲了

网友B:
换控制器,买带软起动功能的。

网友:
换控制器,一劳永逸,不影响使用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控制器电流,起步电流小了就不冲了

看样子观点一致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控制器,买带软起动功能的。

那还不如拆了卸掉一根康铜丝

楼主:
折腾了两天,其实专门搞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换了个新的方波控,拆掉了一根康铜丝,起步的情况明显好转很多。但是爬坡也同样变困难了。汇报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