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欠了很多年的作业终于完成了,数码之家魅色双槽充电器加Type-C充电口

楼主(2024-11-05):
数码之家论坛的魅色双槽充电器到手已经快8年了,很久以前就想给它加个Type-C充电口,一直也没时间去实现,现在终于有时间捯饬它了,下面就开始整活

魅色充电器兼容性还是不错的,镍氢、镍镉、锂离子和铁锂的电池都能充,还能当个小功率的充电宝用,而且无论电池的大小,来者不拒,就是充电口是MicroUSB的,比较落伍了

板子的全图

拆开之后就研究Type-C充电口往哪放,魅色双槽充电器的外壳地形很复杂,侧面和顶面是没什么空间来安放C口了,只能从端面想办法

来来回回比划了几下,最终觉得这个A口母座的顶面比较适合放Type-C充电口

说干就干,好友@海上生明月丶 帮忙画的6P Type-C小板,有下拉电阻,支持CC线充电,在此感谢一下明月的辛勤劳动

把C口母座和下拉电阻都焊好

这个小板底面没有元件,表面比较平坦,适合涂上胶水后粘在A口母座上

因为底面有输入的正负极焊点,所以需要做个绝缘。找出来绿油涂一层,涂的厚度略厚一些

然后把维修佬的UV固化灯挖出来

灯珠和透镜特写,维修佬的这个小玩意还怪好用的

固化灯扎好马步开始干活,因为绿油涂的比较厚,我把固化时间延长到了大约2分钟。如果是薄薄的一层绿油,30秒基本就OK

固化完成之后的绿油,邦邦硬

然后再找一个A口的公头

再裁一条硬塑料片

公头和塑料片一起塞到A口母座里,它的作用是一会儿涂胶水的时候,防止多余的胶水流进母座里面

胶水用的就是这种油脂胶,粘天粘地粘空气,很好用,固化后强度也不错

在母座顶面上涂适量的胶水

然后把Type-C母座放上去,用镊子慢慢调整好位置,等10分钟左右,胶水的强度就上来了,然后继续干活

把Type-C母座的线焊到板子上,因为C14电容两端即是Micro母座的正负极,所以把导线直接焊到电容两端就行了

然后用T12 K头烙铁+超长C口母座给外壳开孔

魅色充电器的外壳比较薄,而且材质有点偏软,开孔之后C口周围的塑料有点堆积,开完之后我又用刀片简单修了一下,这个孔开得不算非常完美,满分100分的话这个给70分吧

开始测试充电

AC线充电正常

PD+CC线充电也正常

拖欠了这么多年的作业终于完成了,无债一身轻啊此帖也做抛砖引玉,也希望看到大家分享双槽魅色充电器加Type-C口更多更好的方法

EOF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A:
不错不错,胶水涂C口板子那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防止渗透到A口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胶水涂C口板子那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防止渗透到A口里面。 ...

C口小板底面因为有焊点还是有点凸起,所以油脂胶还是厚一点比较好,把底面架空的空隙都填满,这样才能保证强度,胶太少我怕掉下来

网友B:
能不能直接替换micro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直接替换micro口呢?

能,用2P C口母座直接替换也可以,但pd充电头+CC线就不能用了,只能用AC线充电,兼容性差一些。

网友:
C口放到充电口MicroUSB上方感觉也不错,就是固定有难度

网友:
这样粘会不会影响A口母座的弹片啊?

网友:
全能充电器   哈哈   厉害厉害

网友:
我那个几个月前也改了,原位改的,老的micro口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还没改,怕挖孔残了

网友:
手头上四槽充电器用不完,上次中奖的双槽一直丢在抽屉里面吃灰!

网友:
这次开孔的确没有那么好看

网友:
C口咋不装在micro口上呢!

网友:
看见8139大佬的帖子,我啪的一下就进来了,很快啊!

网友:
我倒是希望可以返厂免费更换啊
看骚版了

网友:
好像有micro口改Type-C的接口模块

网友: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简单容易,但要有强大的动手能力才可以。

网友:
那个IN5V是输入口,也就是只接了两根线,正和负,在上面位置可以安装一个TYPE-C的接口,也是只有两根供电线的接口,刚合适;至于CC充电,也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