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摄像头改野外用不买云服务怎么备份的问题

楼主(2024-11-05):
有备份被破坏后还能看最后时刻,如果用wifi棒子跟家里录像机组网,录像机一直播放一个月流量要几千G

网友:
野外有多野?网桥可以不?

网友:
野外是荒无人烟吗……

网友A:
2.4G网桥没遮挡可以传输十几公里,野外一头用太阳能监控就可以了,网桥供电用另外一块50W太阳能板配合一块100AH铁锂供电!这样可以最多两天没阳光仍可以坚持。

网友:
或许用侦测模式比较省流量吧

网友:
架网呗,最好用无线网,避免一刀把网线搞掉。
相机外加个小号的UPS,这样能够记录事故发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录像

网友B:
在摄像头附近安全的地方放一个录像机,通过连接没有外网的无线路由器把摄像头连到录像机就行了,还有一个方案是用萤石的无线录像机,相当于省了一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网桥没遮挡可以传输十几公里,野外一头用太阳能监控就可以了,网桥供电用另外一块50W太阳能板配合一块1 ...

没遮挡我就这样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摄像头附近安全的地方放一个录像机,通过连接没有外网的无线路由器把摄像头连到录像机就行了,还有一个方 ...

备用方法就是这个

网友:
野外检测什么

网友:
+1,投资回报比大才行,不然有个毛的搞头...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野外监控用不是国家项目吗,不缺钱 买官方云

网友(2024-12-06):
有网吗?没网就不可能备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