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功率管吗?

楼主(2024-11-05):
有个老充电头坏了,没有输出,拆开看看,有个元件不认识,是不是功率管?如果是的话,第一次见这个样子
外观,

插脚是铁的

里面电路板

主控打磨了

ss54

整流桥

这个红框里面是什么已经?功率管吗?

电路板反面

谢谢观看!

网友A:
功率管集成在芯片里,
看着象是储能电感

网友B:
是线圈骨架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线圈骨架的外壳?

线圈没有这个样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集成在芯片里,
看着象是储能电感

功率管集成在芯片里,没见过这样子的储能电感

网友C:
怎么看着像铁块

网友:
看不太清楚,我怀疑是次级整流二极管。功率开关管没看到这样的,通常还会加散热片,而且是3只脚。这种板,大多数是集成在电源芯片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着像铁块

不是铁块,有引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铁块,有引脚啊

拍张照去淘宝看看

网友:
把电路图画出来,就容易推测了

网友:
变压器的一个脚

网友:
变压器骨架而已。

不信你敲开看看,不是骨架损失算我的。

网友:
看一通没看出说的哪个

网友:
没看清楚,应该是骨架。

网友:
这变压器腿长歪了?

网友:
变压器公共的定位脚

网友:
变压器:我把脚侧过来放你就不认识啦?

网友:
应该是线圈架子

网友:
整流管是SS54L,那个是变压器的引脚,加长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