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无线耳机方案最强大?要求私密性和穿墙能力都厉害

楼主(2024-11-05):
蓝牙私密性好,但是穿墙能力太差

FM穿墙能力好,但是没有私密性
是否有好一些都无线耳机方案?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A:
fm也可以编码加密,然后再解码播放,另外蓝牙有大功率的,无遮挡直线距离800-1000米,隔几层楼也能用

网友:
WIFi也可以传输,就是繁琐

网友:
考虑一下WIFI耳机,功率,穿透,都OK,就是初步设置有点儿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也可以编码加密,然后再解码播放,另外蓝牙有大功率的,无遮挡直线距离800-1000米,隔几层楼也能用 ...

蓝牙耳机是单向通信,还是双向通信?
发射器功率大就够,不用配特制的蓝牙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也可以编码加密,然后再解码播放,另外蓝牙有大功率的,无遮挡直线距离800-1000米,隔几层楼也能用 ...

fm怎么编码加密?有相关的发射器和耳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是单向通信,还是双向通信?
发射器功率大就够,不用配特制的蓝牙耳机? ...

蓝牙肯定是双向通信,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维迈通头盔蓝牙耳机(不是单纯的蓝牙耳机),莫斯电码不就是编码的一种,你要的只是高速率的而已,然后通过fm载波发出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8/3066891?fr=ge_a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肯定是双向通信,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维迈通头盔蓝牙耳机(不是单纯的蓝牙耳机),莫斯电码不就是编码的 ...

fm载波私密性不好啊。。。

网友(2025-02-27):
谈什么私密性?除非你偷偷看你自己自拍的小电影

网友:
  这不是明摆着说的就是星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