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水龙头断丝取出器没有取出断丝

楼主(2024-11-05):
水龙头断丝取出器没有取出断丝 ,对拧得很久时间又长的锌合金水龙头今天用大扳手都没有取出来。后来还是用锯条锯再敲打碎才取出来。

网友:
越涨越紧,越是拧不下来,要用一个合适的铁片限制取出器的进入深度!

网友:
我上次断了用这个也取不出来

网友A:
为什么看宣传片咋那么轻松取出,真的是只是为了宣传??

网友:
锌合金老化只能扣,一点一点扣的扣

网友:
这个工具取不出来是正常,取出来属偶然!

网友:
让那些发忽悠视频的弄吧

网友:
很好搞,但凡锌合金能拧断的情况,里面已经非常脆了,用一把一字螺丝刀拿锤子把断头一敲就成碎片,放水冲出来就好了。

网友:
以前断过一个角阀,然后取得精疲力尽,后来买了个这个暂时还没用上,也不希望用上,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感觉还是塑料的耐用,用联塑的,别用杂牌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拧不下来的,难道我的工具是实体店买的原因?

网友:
有些忽悠视频挺匡人的

网友:
这玩意不好用,不要相信网上宣传的那么简单,去年我家马桶水箱的角阀断了一截在里面,本来用螺丝刀慢慢撬也能撬出来,就是看过网上说断丝取出器很好用,轻松就能取出来,就去楼下买了这个断丝取出器,结果卡死了,导致接口的金属螺纹也松了,最后花了四百多,请工人开墙,更换水管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看宣传片咋那么轻松取出,真的是只是为了宣传??

卖家秀和买家秀区别多大心里没数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锌合金老化只能用尖凿刀敲碎, 慢慢清理出来.

网友:
其几天采用两只6mm的螺栓取出了断的龙头。这个取出器主要是用法,他不是靠蛮力硬拧,挂住后用旋转力,尽量保持用力和龙头断丝成90度。

网友:
只用纯铜或者不锈钢水龙头,没有遇到过这种会断头水龙头

网友:
是不是取出的方法不对呀?!!!

网友:
看来这个工具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