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FSL预热启动型荧光灯管镇流器,还能不能修了?

楼主(2024-11-05):
事情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候是荧光灯管的天下,Led还未流行,买了两个佛山品牌的带预热启动的镇流器加数根该品牌灯管。好景不长,一年多后第一个镇流器宣告阵亡。第二个比较争气,三年多才出故障,就是能点亮灯管,但是时不时灯光会闪烁一下,有点鬼片悬疑片或者末世场景灯效。换了全新灯管也是如此,确定是镇流器故障。

下面拆解的就是这个故障闪烁型荧光灯管镇流器。

上图

不知如何下手修理?

FSL预热启动型荧光灯管镇流器

网友:
先把电容都换一遍

网友A:
预热个毛线,这就是个最低档的电子镇流器,扔了吧

网友:
不喜欢折腾的就直接换新的

网友B:
维修第一剑,先换大电容。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长期高温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第一剑,先换大电容。

为毛是大电容而不是那个红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D:
建议更换成LED
如果继续换整流器,后续你还会接着买荧光灯管。
现在,荧光灯管好少见了。

网友:
能修,但别修了,直接换led的,省电。

网友E:
最早原来铁的整流器能用20年,这种才几年,,耐久度有点低。。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毛是大电容而不是那个红的???

那个红的也是“大”电容。块头大!

网友:
先把输出线上边的绿色的PTC取了看看

网友:
别修了,不值当的。

网友:
没有绣的必要呀!!!

网友:
今年回家清理东西,5个菲利浦的18-35W(具体多少范围忘记了)的电子安定器和两个菲利浦的70W的HID灯安定器被我翻出来了,正宗的菲利浦,当年为了配合出口的欧洲的落地灯和轨道灯购买的,那时老贵了,那个70W的HID灯安定器好像要40-50刀,都扔给老妈处理到废品站了,你这板子真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12楼的答案对了一半,但是不是取掉是换掉,灯管闪烁多数跟这个不良有关,灯管两点发红不亮也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
当然能修啊,如果你技术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热个毛线,这就是个最低档的电子镇流器,扔了吧

确实是预热型的,打开开关后,约一秒钟后才亮,有明显延迟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更换成LED
如果继续换整流器,后续你还会接着买荧光灯管。
现在,荧光灯管好少见了。 ...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家里还有两根全新未拆封的灯管,也是佛山的三基色,不是杂牌。感觉不修就浪费这两根灯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早原来铁的整流器能用20年,这种才几年,,耐久度有点低。。谢谢分享

是的,自从那次后,就对佛山这个灯具大品牌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