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保护板坏得匪夷所思

楼主(2024-11-05):
保护板14串15A的,车子冲水,有一点水貌似流到了保护板上,车子是上午冲的水,下午2点时要用车子,开机码表屏幕闪一下又灭,就这样重复,用吹风机在电池盒外吹了一下,就可以用了,然后骑到外面玩,停车3小时后没有异常依然可以用,然后过了夜第二天早上就又不能用,出现前面一样的现象,拆开电池看保护板并没有进水,没有看到水被电解起霜的现象,这保护板即使进水只要不是泡水,保护板用树脂胶做了防水,一点点进水也不至于把保护板弄烧。现在就是能充电不能放电,测MOS管貌似没有问题,就是两组MOS管导通压降不一样,一组是0.032,一组0.061。

网友:
润物细无声,不是看得见的才叫进水

网友:
烘干再试试

网友:
放烤炉热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应该就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A:
换一块吧,这个不贵,才买一个16串25a才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吧,这个不贵,才买一个16串25a才22

这么简单就好了,电池盒子对保护板体积有要求,尤其是厚度

网友:
防水做得真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就好了,电池盒子对保护板体积有要求,尤其是厚度

你这个很小吗,感觉你这个比我买那个还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很小吗,感觉你这个比我买那个还大很多

90×50×8mm这个厚度的新的保护板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90×50×8mm这个厚度的新的保护板找不到

找的到,我这块就比你小,不过是铁锂的,仔细找找,淘宝没有,可以找咸鱼。

网友A:
这种灌胶的维修麻烦,如果没灌胶,还可以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灌胶的维修麻烦,如果没灌胶,还可以修修。

胶好办用溶解剂溶解掉,芯片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好办用溶解剂溶解掉,芯片买不到

厉害,还有溶解剂,有毒吗?

网友:
那几个mos都应该是并联的。你怎么测的导通压降不一致?  是不是万用表接触误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