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iPad Pro换电池

楼主(2024-11-05):
2017款iPad Pro屏幕边脱胶了怀疑电池鼓包了拆开更换拆的过程中没拍几张照片大家凑合看吧,先上购买图

还给买了个保护壳

下面就是拆开后的图

可以看到有一块电池已经鼓起来了一点顶到屏幕了都其他电池还挺平整的

打算就换一块电池就闲鱼上买了个配件机

拆下鼓包的电池

打磨好焊点

然后把配件电池拆一块点焊回去

焊完装机一切又正常了之前的电池会掉电自动关机有时候会有50%左右的电一下子就变20%几了或者20%-30%的时候会突然关机换完后没有这种情况可以一直用到1%。当然了换电池也不是随便换一块上去就可以还是要换内阻接进的和换上去的时候要把电池提前充电到和其他三块电压一致再进行焊接作业。不然电池电压不平衡可能会导致后期使用出现问题,这个帖子就是用iPad pro发的和手机发贴不一样。

网友A:
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
果子的做工确实一流

网友B:
往胶上灌点酒精,轻松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拆开的

因为边上屏幕被顶起来了然后插个塑料片进去用吹风机加热屏幕然后塑料片划开就可以了

网友C:
只换一块怕是用不久的。
我笔记本上也是欣旺达代工的,鼓的铝合金盖子都蹭开了

网友D:
没有加热台是不是可以用热风枪,温度不好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换一块怕是用不久的。
我笔记本上也是欣旺达代工的,鼓的铝合金盖子都蹭开了 ...

其他三块都还很平整内阻也不高所以换一块目前使用情况来看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加热台是不是可以用热风枪,温度不好控制吧。

我也没有加热台就用吹风机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胶上灌点酒精,轻松拆电池

没有酒精而且这个胶还要利用起来的

网友:
电池容量超过10A,不算小了。

网友E:
现在有手机了,这玩意用的少了。

网友:
12.9寸超大号啊,现在不玩游戏,完全还能继续用下去!

网友F:
直接点焊,不怕搞坏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点焊,不怕搞坏屏。

屏拆掉的啊,电池保护板下面是铝合金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手机了,这玩意用的少了。

的确很少玩了

网友G:
换上没几个月鼓起来了,百脑汇的贱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上没几个月鼓起来了,百脑汇的贱商

那可能换的电池不好,还是你经常边充边玩吗?

网友:
ipad 电池好的是真难找,厂商也对这块地方不这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换的电池不好,还是你经常边充边玩吗?

肯定是电池不好,到10%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