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阿姨的苹果iPhonex不充电拆修

楼主(2024-11-05):
帖子有点长,网络差预计需要128秒,图片50张,拍照设备:苹果X。
小卖部阿姨的手机,不充电,拆它

拆之前先测试一下功能,换充电器测试不行,pd快充也不行,用无线测试ok,大件应该没坏

这里需要用到的螺丝刀有四种,我就是缺少一种,难度增加,1、拆尾钉用的,规格没留意。2、小十字,3、小Y字。4、拆螺丝柱的,没有这个不好干活,总是滑,怕伤到旁边的小东西

这两个尾钉,听说原厂好贵,质感不错,拍照:苹果x

刀片插入左下角,那里没有排线,注意防水胶

打开屏幕,小心翼翼,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惊喜还是惊吓

拿出排线,这个排线上面连接的设备很多,震动,扬声器,话筒,天线等

把屏拆掉,下面进行裸板测试,注意不要碰到面容识别元件泛光

拆掉原排线,扣是新排线,扣上电池,充上充电器用u表测试充电电流,正反测试充电电流正常,进入下一步工作

取出sim卡,这一步也重要

取下电池,这个电池是双电池,注意排线

拆下各个排线,能看到的都拆,前摄像头,无线充电,主摄像头

前摄像头与面容识别特写,这个东西虽然不好看,但是非常先进

主板终于拆下来了,来几张特写,拍照:苹果x

下一步是拆尾排,这个有点麻烦,一定要记住螺丝位置,如果记性不好,像我这样,排列好

不小心掉一粒螺丝,花了180秒来找,还好找到了。用强磁吸上来的

扬声器

线性震动器,这个厉害,性能强大,精度能当骨传导来用

继续拆,拆到这里,异形螺丝又碰到了,拿十字来拆,小心翼翼的

继续拆,加点清洗剂,拆排线

小心翼翼拆下话筒,这里粘胶,装回去时,需要贴一点双面胶

没注意到这里还有两粒螺丝,拆吧

终于出来了,不容易呀

新排线装上去,各部分还原,拆的时候有多认真,装的时候就有多容易

排线装好,没装主板的样子

装上主板

装上面容

装电池与屏幕

开机测试、上尾钉

最后再测试一下,充电电流ok

感谢观看,洒花......

网友:
拆解过程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A:
能拆装这个也算专业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装这个也算专业高手了,

小心点,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够细心

网友B:
面容元件也不贴个东西保护一下,还反过来拍照,这样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容元件也不贴个东西保护一下,还反过来拍照,这样没有问题吗?

手不碰到就没问题,它原本就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不碰到就没问题,它原本就坏的

难怪可以这样随便摆弄

网友:
好详细的步骤,开头的预计时间偏低,这么精彩的帖子得慢慢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面容元件也不贴个东西保护一下,还反过来拍照,这样没有问题吗?

xsmax 在贴胶带之前可能被手碰了一下,后面就贴上高温胶带了,现在表现是不灵敏,有时候能识别有时候不能识别,是不是它坏了,那么这东西要坏是彻底坏掉,还是能坏成这样不灵敏呢?

网友:
就是看见使用的工具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xsmax 在贴胶带之前可能被手碰了一下,后面就贴上高温胶带了,现在表现是不灵敏,有时候能识别有时候不能 ...

坏的现象有,录入的时候,提示移高移低的,不能识别的,没听说有不灵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现象有,录入的时候,提示移高移低的,不能识别的,没听说有不灵敏的 ...

录入时候一点问题没有,一次就成功了,用的时候不灵敏,所以很奇怪

网友:
图够多,够详细,值得参考。

网友D:
一条排线,,这咋坏的

网友:
搞坏了是不是要赔个手机

网友:
电池已经不是原装的了,怪不得拆的比较顺利。。。支持动手

网友:
真复杂啊。
怪不得我的一个朋友说,苹果手机尾插坏了修理费要一千多,说要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条排线,,这咋坏的

用久了,磨损,打火,生锈都有可能,脏了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