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个是什么音箱,怎么要上4G网络?

楼主(2024-11-05):
这个是什么音箱,怎么要上4G网络?

网友:
收款提示播放?  支付宝到账 xx元 之类的。

网友A:
2楼说对了,就是个收款播报器,插电话卡可以在户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说对了,就是个收款播报器,插电话卡可以在户外用

能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使用?

估计不能,看看那两个二维码,是收费的...

网友:
拆开改一下,免费使用。

网友:
拆开看看能不能改成蓝牙音箱

网友:
支付宝到账一亿元

网友:
楼主这里面应该有一个esim

网友:
当年支付宝和天猫精灵有个联名款,好像就是内置流量卡的

网友:
哈哈,新鲜玩艺

网友:
收款码专用音箱啊

网友:
与2楼的的看法一样,是个收款播报器。

网友:
怎么和自已的支付宝关联

网友:
是个收款播报器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改装下。

网友:
收款,不受手机限制

网友:
有可能是要收RMB才能用的语音播报器

网友(2025-05-05):
拆开看下主板和芯片

网友:
这种只能听个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