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售楼激光笔拆修

楼主(2024-11-05):
最近车间停工检修,同事们激光笔使用率增高,当然损坏率也上升,前两天刚修过一个,今天又有同事找我修一支所谓的售楼激光笔,笔充电正常,按键显示正常,无激光发出。

激光笔确实就是一支笔,比较纤细,不锈钢外壳挺有质感。

打开头部笔帽,看到USB充电口,笔帽内有磁铁,磁吸盖紧。

研究一下咋样拆开,看结果应该是从USB充电口侧抽出,U口两侧半圆塑料件差的有点紧,不好拔出,用钳子夹会损伤外观。又研究一番觉得可不在笔夹处下手,用刀片撬笔夹顶部缝隙,撬下笔夹。

从笔夹孔中可以看到两片半圆件并不长,而且两半中间有根四方柱贯穿PCB链接。

半圆塑料件有个卡箍,用刀片轻轻撬下。

然后用小螺丝刀插入笔夹孔内四方塑料件下方,慢慢向上撬松半圆塑料件

慢慢从外壳中抽出主板和激光头。

可以看到主板上中下都有塑料件用来定位。

看看主板正面几个芯片,U1:BRCL3130ME锂电池保护芯片;U2:TL431稳压三极管;U3:LM358运算放大器;U4:TP4054充电芯片;Q1:2SC2873功率三极管。

主板背面就一颗无标识软包电池和左侧激光头连接插座。

测试主板没有问题,故障在激光头上,来看看,不知道他咋用的能搞成这样!

旋开激光头组件,看到透镜和调焦尽头。

重新整理好三根针脚,查资料标出正负极并做好记号,试验激光头没有烧,可以正常发光。

激光笔按键也不太灵敏了,顺便更换一颗。

故障解决,原路回装,测试正常。

好了,明天交还同事好让他继续愉快的指挥检修作业。

网友:
拆解详细,讲解清楚,维修精妙。

网友:
还好引脚是铜的,要是铁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做工竟然还不错,光头引线扭成麻花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A:
      看拆解图好像引脚没有扭曲啊。

网友:
可能摔过造成的

网友:
好奇,什么工作需要激光笔

网友:
拆解详细

激光笔为啥用运放?

网友:
三根针脚,查资料标出正负极并做好记号,这个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小心维修,不要对着眼睛,不然烧坏了没法修,是谁拧了激光头

网友:
有什么高科技吗?

网友:
电池好长啊

网友:
这支激光笔做工看着还比较复杂啊。

网友:
你这同事,没事老去扭笔头了吧!

网友:
这个设计有bug啊,没有考虑到有些人喜欢拿着笔乱拧的情况,应该给三个脚中间加个绝缘支撑,防止拧在一起

网友:
看激光头是包在外壳里的,不知道怎么能把三根引脚拧成麻花。

网友:
管脚都扭成麻花了

网友:
拧成这样引脚居然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拆解图好像引脚没有扭曲啊。

您眼神厉害!那个是个同款坏激光笔,因为这个修好后忘了拍这张照片,所以拆了坏笔补了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