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新入手一个读取STM32固件的新玩具

楼主(2024-11-05):
测试了一下还挺好用的就是手头没那么多单片机需要读(很多人以为读保护就是加密 首先科普一下 读保护是让你使用普通烧录器读取不出来仅此而已 并非加密 程序加密是加了与单片机序列号ID的校验 也就是说就算没有读保护你读出固件 换了单片机也一样不能用 因为每个单片机的ID都不一样相当于每个人的指纹 )我买这玩意也只是为了好奇心 玩玩而已各位大佬高手 别喷我 我只是一个小白仅此而已

楼主:
喜欢玩的加群吧!

网友:
小黄鱼的有一百多的,这个卖300的有啥区别?

楼主(2024-12-15):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读过一个车子的协议盒,读完后固件都没了,stm32空了。

用烧录器读取肯定会有问题 用这种不会

网友A:
之前我读过一个车子的协议盒,读完后固件都没了,stm32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是能读f0-f4的吗,还是只能读一种型号。这个东西价格差异好大,有的要5-6千,有的只要几百块。这几 ...

电工的是盗版可能有问题的,lufei那个是正版

网友:
好像有好几个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闭了swd,以后还可以擦除重新写固件吗?

用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闭了swd,以后还可以擦除重新写固件吗?

没用的,那玩意就是漏洞。有的解不出,把芯片放到冰箱冻几分钟再拿出来读就能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一家卖80啊!发出来看看 就怕有暗桩就像无线网卡似的用上几个月就不能用了 ...

搜一下就有。怕被误投诉发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只能读取部分程序吗?

如果只有读保护没有绑单片机的读出来可以用 但凡绑定了单片机就反汇编吧

网友C:
不是说只能读取部分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为了防这个 我的代码关闭了swd ,然后再加上代码校验 防止被抄。。。

关闭了swd,以后还可以擦除重新写固件吗?

网友:
这玩样居然上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元,昨天问过了没买。原创卖300.

哪一家卖80啊!发出来看看 就怕有暗桩就像无线网卡似的用上几个月就不能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几十块能买到吗? 哪家卖的我再去买一个 别告诉我盗版家的 不敢买里面有暗坑 ...

80元,昨天问过了没买。原创卖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才几十块

几十块能买到吗? 哪家卖的我再去买一个 别告诉我盗版家的 不敢买里面有暗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花1000多买来仅仅满足好奇心? 恐怕有项目需要或者开展解密业务

现在才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2020年的文章好像不是完全读取的,是最近有新的发现么?

看到咸鱼几个商家在互相抢客户,原作者都被迫降价了。

网友:
哈哈。这个之前上千,现在他们降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