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泉盛K6电池首拆

楼主(2024-11-05):
身边很多的Ham都有泉盛K5/K6,都反馈比较好玩。今年9月20日拼嘻嘻下单K6国际版当天到手就做了拆机扩容刷固件,确实比较好玩。奈何使用一段时间实在受不了1600ma的电池容量,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K6的电池拆机帖子,狠狠心终于还是对K6下手了,老规矩先上图

说实话电池拆开之后挺失望的,最失望的是电池外壳外壳用料太薄,材质一般。另一个失望的原因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帖子里面会有体现就不明说了,只能说吃相不太好

K6的电池拆解同样的使用了老方法“锤子大法”,先用毛巾包好,敲得时候要先观察那些地方有棱角不能敲,我一般先从侧面开始敲。还好这机器的电池不想摩托罗拉的,好像没有使用超声波使劲一敲侧面缝隙就出来了

但是最难的在电池的两端,两边都已经出现了缝隙电池两端就是不开。

最后还是用木棒使劲锤两端凸出来的部分才把壳子震开一点点,然后把工具从旁边插进去,轻轻的就可以敲开了

平时拆电池使用的手术刀和修脚刀,这两样工具特别好用,手术刀比较薄而且锋利,修脚刀有宽的、窄的、斜口的,适合拆电池和平时改电池充电孔。

图中划线的地方千万不能用刀划开,千万不能划,上下两部分里面有两个凹槽和凸点起到固定作用,一旦划断了电池底部就不能合到一起只能用胶水粘合

开头说过电池拆开以后有点失望,一个原因是用料,另一个原因是电池的容量,这个款电池标称是1600ma,但是实际拆开以后发现并不是1600ma,而是1400ma

至此,整个泉盛K6电池拆解完成。大家如果尝试拆的话一定要胆大心细,不要怕使劲锤但是锤开以后分离的时候,一定要慢、要轻,壳子实在太薄了可能稍微一用力就从那个地方裂开了。
还有保护板的镍片也要注意,比较软比较薄可能稍稍不注意就断了,我在拆完重装的时候就发现无论如何电池供电就是不开机,一开始以为拆开以后保护了需要激活,捣鼓了很久也不行,最后才发现镍片焊接的地方断了,把镍片焊接好还是不行,最后把一侧的镍片拆掉换了镍片焊接上去才解决问题。

网友A:
买块也不贵,意思不大

网友B:
手持对讲机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对讲机的电池???

是的,泉盛uv-k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块也不贵,意思不大

纯属个人爱好

网友C:
这是神机,楼主嘻嘻多钱到手

参数缩水也是本朝特色,无损开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神机,楼主嘻嘻多钱到手

参数缩水也是本朝特色,无损开壳不错 ...

9月20日下单的,到手83.7元。买的外贸版,到手花了3元钱扩容了2M

网友:
对讲机有意思

网友D:
换个尺寸合适的软包电芯,估计容量可以大一些。

楼主:
快加入吧,一起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尺寸合适的软包电芯,估计容量可以大一些。

是的,就是嫌原装容量太小了。拆开以后参考一下尺寸好找合适的电芯改装

网友:
电池容量确实小,好在电池快拆结构可以不需要螺丝刀秒换。

网友E:
这里是BH8MZK!国产手台电池还是比较容易拆的

网友:
无损开壳不错

网友F:
开盖高手,好有这种手台不是要考执照才能使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盖高手,好有这种手台不是要考执照才能使用的吗?

已经是领证的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是BH8MZK!国产手台电池还是比较容易拆的

摩托的不好拆

网友:
等大神开源3D打印大外壳吧

网友:
医院的手术刀都用上了

网友:
我打开都是锤子的干活。直接买个橡皮锤子,砸,特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