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懂线材的和懂金属材质请指教

楼主(2024-11-05):
以前进口设备上拆下的连接线,当时买说是镀银的,现在撕开外皮看不知怎么知道它是不是银的呢,有什么方法

网友:
估计应该去问问高中的化学老师,应该好判断。

网友:
用刮骨大法、切削大发,看看里外层颜色

网友:
传闻银遇硫变黑?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好像是银遇到砷的化合物会变黑吧。

网友A:
需要简单判断的话,稀硝酸溶解表层,加入氯化钠溶液,有白色絮状沉淀可以初步判断为应有硝酸银——氯化银反应。

网友:
化学已经还给了老师。。。

网友:
是银就值钱了,哈哈哈哈

网友:
看这外观的确镀银的,但怎么鉴定就不知道了,问问搜索引擎吧。

网友:
这个颜色明显就是镀银了,亮亮的银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简单判断的话,稀硝酸溶解表层,加入氯化钠溶液,有白色絮状沉淀可以初步判断为应有硝酸银——氯化银反 ...

让我想起了“氯化物不溶银亚汞”的口诀,没想到40多年了还记得

网友:
镀锡的可能性大

网友:
镀银的有点贵,感觉像是镀铬的,亮晶晶的不生锈。这个对我们老说是搞不懂,要专家来解释,难道只有国外的月亮是圆的。

网友:
GB/T 36634-2018 电子产品用镀银铜包钢线

网友:
一般频率不超过1Ghz不会镀银的。。。

图片中的不好说,银以前不是很贵,但镀锡的概率大。。。

网友:
拿到金店,用他们的仪器照一下,就知道金属含量

网友:
弄点砒霜水,如是银的会变黑

网友:
是也是外表镀银,薄薄的一层,咋剝下来?

网友:
不大可能是镀银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判断银和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