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检修帕拉丁车内风机不转

楼主(2024-11-05):
十几年的老帕拉丁,今天车内风机罢工了。4档能用其余无效。万事不决问百度,度了一把,故障可能是风机调速电阻有问题。那就拆。手套箱拿下,风机电阻露出,拆卸下电阻器,发现中间有一路开焊了。烙铁补焊,装上测试,工作正常,收工,省却几十大洋。

网友:
你这又拖了GDP的后腿了,要抓去TJJTDS...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我觉得4S不只两百~~~

网友:
发热量大的时候会不会熔化焊锡啊

网友:
怎么锈迹斑斑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钣金夹住的,不是焊锡的。至少也要用氩弧焊

网友:
这是采用电阻丝来降压调速,运行时估计发热量还不小,接头处应该是压接的或是点焊的,楼主如果采用的是锡焊估计用不久

网友:
真电阻。。可以采购部件做备用件了

网友:
现在都是模块驱动的了。

网友A:
工作中发热量很大,只用焊锡不可靠,最好焊后再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中发热量很大,只用焊锡不可靠,最好焊后再压紧。

模块是插在风道里的,工作时应该有风冷却。

网友:
简单锡焊有点不牢靠

网友:
开焊,补焊,修复成功。

网友:
简单粗暴、l

网友:
焊锡应该可以,温度不会太高,

网友:
这个电阻看着好简陋啊

网友B:
锈迹斑斑啊,你这么搞要修理厂怎么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锈迹斑斑啊,你这么搞要修理厂怎么活啊

修理厂老板哭倒在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