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晨洲岛TDS笔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4-11-05):
9.9包邮的产品。
晨洲岛也算是个牌子货,不是三无商品。
这是自来水的TDS值165

这是前级PAC过滤后的数值131.

这是净水器用了一年后的TDS值12左右。

这是保温杯你们隔夜后的水TDS值16.

这是TDS值14对比的导电率26us/cm

下面开始拆机,拔掉尾巴。

用钳子把主板拉出来。
电池用的2032常规型号。

版号。

测试芯片被打磨。

显示屏驱动芯片没被打磨。AX1621B

网友:
集成度很高,看来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网友:
看板子材质不怎么好啊

网友:
这做工还可以,对得起9.9包邮,谢谢分享!

网友:
贴牌而已,和我的4.5元的没啥区别

网友A:
TDS测试是通过测试水的导电率来换算的?

网友:
不是牛屎芯,好评

网友B:
我手上3个TDS笔,测出来的数值随心所欲,根本不知道哪个准。测娃哈哈都是0,测家里净水机,有2,有6,有8

网友:
这是测的电导率吧!

网友:
焊接的液晶屏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S测试是通过测试水的导电率来换算的?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3个TDS笔,测出来的数值随心所欲,根本不知道哪个准。测娃哈哈都是0,测家里净水机,有2,有6,有8{: ...

和万用表一样,多了就不知道那个是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3个TDS笔,测出来的数值随心所欲,根本不知道哪个准。测娃哈哈都是0,测家里净水机,有2,有6,有8{: ...

用同一个笔看进出水关系就行了。具体数字没有太多意义。

网友:
以前跟风买过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先在不知道塞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集成的产品9.9元还可以

网友:
这个做工还行

网友:
集成度很高